台达人机问题数据无法读取

楼主(2018-11-27):
台达触摸屏DOP-B07S515中编辑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可以写入PLC数据,PLC中有数据,但不能读取PLC数据,在触摸屏上数值不显示,请各位大神帮忙下,谢谢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帮助,顶一下。

网友B:
写入地址的下面有个读取地址,你改为和写入地址一样。试试
  或者在PLC程序里把读取的如,D100   把它mov到d110里,让屏去读D1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