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为什么接地?

楼主(2018-11-27):
一、互感器二次接地

是指电流互感器二次的S2端子接地,或电压互感器的n端子接地。

只要单点接地,由于互感器二次与一次之间是隔离的,接地前,二次绕组与大地没有电位关系,接地后,互感器不会与大地形成回路,正常运行时,电流不会流向大地。

当一次绕组与二次绕组之间的绝缘损坏时,一次高压串入二次回路,而一次高压与大地有固定的电位关系,会有电流流向大地,并将互感器二次的电压钳位在地电压,保证二次仪表及人身安全。

二、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的接地原因

1、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要有一个接地点,这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当一次、二次侧绕组间的绝缘被高压击穿时,一次侧的高压会窜到二次侧,有了二次侧的接地,能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另外,通过接地,可以给绝缘监视装置提供相电压。

2、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应有一点接地。由于高压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为高压,当一二线圈之间因绝缘损坏出现高压击穿时,将导致高压窜入低压。如二次线圈有一点接地,就会将高压引入大地,使二次线圈保持地电位,从而确保了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pt和ct原理上是相同的,都是利用了电磁转换,不同的是磁路不通,pt的一次和二次流过的磁通是相同的,两侧的电势合匝数成正比,所以根据这个原理制作的电压互感器可以测量电压,pt是并在要测的电压上,二次就可以感应出相应的电压,电压比和匝数比倒数,ct是让待测电流流过ct的线圈内部,从而在二次产生相应电流,一次电流*一次匝数=二次电流*二次匝数,

根据磁通可以分析出 pt不能短路,短路回产生过流, ct不能开路,开路回产生高压

pt和ct应用广泛,高压部分用在电力系统中的电压电流采集,低压部分用在电子电路中, 等级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高压部分pt等级有220kv/110v,110kv/110V,35kv/100v.10kv/100v等各个电压等级,ct有二次为1A额5A两大类,如100/5.200/5,……100/1,200/1等很多型号

网友A:
接地安全,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