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W-AD042量程代码怎么设置

楼主(2018-11-27):
这个模块的代码怎么设置,请教高手指点,我是新人,在网上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A:
鼠标在软件中的IO表中点点就可以了。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在软件中的IO表中点点就可以了。HAVE FUN!

哦,明白了,设计程序中通道选择与取用和CP1H的一样吗?我这程序是照着CP1H的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