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圈的种种糗事,你中招了吗?

楼主(2018-11-27):
一、饭后男生要我拿纸巾,我在小包包里掏掏掏出一圈… 电工胶布

二、充填车间一接触器坏了,得把坏的那个拆了。

线头接到其他的负载相对小的接触器上,也没看电路图,本应该接到线圈的一根线误接到辅助常开触点上端,很自信的把线接好后就听“嘭”的一声,设备彻底停了,检查发现附近一个小的三菱FX1N的PLC挂了,事后没少挨领导训。

三、修行车查缺相原因不会看万用表,电笔亮的光正常同弱不能区分,查不出原因,结果另一个电工来查一查就知空开负载侧一相接线端螺丝烧松。

四、曾经把36伏的灯泡装到220伏的电路里,连续烧了4个,一开灯就完蛋,最后我把灯泡好好观察了一下,灯丝怎么那么粗,从那以后我知道世界上还有36伏的灯泡。(还有把12伏的灯泡接到220伏,直接炸了我一脸玻璃渣子。)

五、08年,一台7.5KW新买的潜水泵,用了一两个礼拜,原来没有加上热继电器。我找到一个旧的,经过处理,试验能动作。但工作中,造成了电机烧毁,空开掉闸。把潜水电机拆开,没有进水。后来,我不再使用维修过的热继电器了。

六、一栋楼停电,催得太急,拿着装修用的工具(部分工具无绝缘)赶到现场,检查是一个楼栋的电缆一相接地。

拆除这相后临时送电。下午新电缆拿来,于是开始拆除报废电缆。居然忘了拉闸拿着装修用的无绝缘的螺丝刀开工了。

突然清醒了,汗湿透全身。自己很纳闷没触电,细看来,是螺丝刀上胶太多,救了我一命。

七、我第一次接太阳灯,接了两根火线竟然亮了一夜,灯管黢黑。

网友A:
没经历过几次都不是好电工

网友B:
台达变频器,左侧输出,右侧输入。按惯例,左侧接动力线,右侧接电机,上电,OC报警,按说不应该啊,幸亏是台达,换其他直接炸模块了。还有台达B,需要外接电容,忘了,交流上电,运行,电机不转,没炸模块。

这些错误,没见过其他变频器不炸模块的。

网友C:
也可叫做工控人的小笑话

网友D(2019-05-28):
楼主是个有心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经历过几次都不是好电工

网友F:
安川变频器外接制动单元2个,正负极接反,一上电,两朵蘑菇云,好美

网友(2019-09-22):
 不说了,吧电风扇接到了380上

网友G:
以前在工厂打临时工,头顶有个60W的白炽灯坏了,由于比较高够不着,,于是他们就拿来一个新的,但是需要把2根线接到空开上去。明明我知道要接到220V上,结果接到了380上,,很纳闷怎么60W的灯比刚才那个还亮那么多。。于是没在意,继续干活。3分钟后“嘭” , 灯又坏了,休息了,休息了,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