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SD卡与NANDFlash的uboot加上menu菜单

楼主(2018-11-27):
用ok6410进行烧写时,每次都需要敲一大堆命令,又费时又费力。 记得以前用TQ2440时,u-boot启动时会有一个菜单,只按一个数字键就把内核烧好了,非常方便。

  现在这张SD卡功能就很全面了,不仅能够直接从SD卡启动,而且还可以烧写NAND Flash中的u-boot zImage rootfs,呵呵。

  下面就把这个功能加到ok6410的u-boot 中去。

  一、修改SD卡的u-boot1.1.6

  1. common/main.c中

  void main_loop (void)

  {

  ……

  if(bootdelay>=0&&s&&!abortboot(bootdelay)){

  }

  //如果在启动过程中有按键,打断了执行过程的话

  run_command("menu",0);

  //如果menu返回的话,就进入u-boot的shell中

  #ifdef CFG_HUSH_PARSER

  parse_file_outer();

  ……

  }

  2. 执行menu的过程

  run_command("menu", 0),最终会执行do_menu.

  do_menu 开始时先打印出命令菜单,然后根据不同的选择,执行不同的命令。

  所以添加的文件 common/cmd_menu.c,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void print_menu_usage(void)

  {

  printf("rn##### SD boot Menu#####rn");

  printf("[1] Download u-boot bootloader to Nand Flashrn");

  printf("[2] Download Linux Kernel to Nand Flashrn");

  printf("[3] Download CRAMFS image to Nand Flashrn");

  printf("[4] Download YAFFS image to Nand Flashrn");

  printf("[5] Boot the systemrn");

  printf("[6] Format the Nand Flashrn");

  printf("[0] Set the boot parametersrn");

  printf("[a] Download User Program (eg: uCOS-II or TQ2440_Test)rn");

  printf("[b] Download LOGO Picture (。bin) to Nand Flash rn");

  printf("[q] quit from menurn");

  printf("Enter your selection: ");

  }

  intdo_menu(cmd_tbl_t*cmdtp,intflag,intargc,char*argv[])

  {

  intc;

  char cmd_buf[200];

  while(1)

  {

  print_menu_usage();

  c=getc();

  printf("%cn",c);

  switch(c)

  {

  case'1':

  {

  strcpy(cmd_buf,"fatload mmc 0:1 50008000 u-boot.bin_nand; nand erase 0 100000; nand write.uboot 50008000 0 10000");

  run_command(cmd_buf,0);

  break;

  }

  case'2':

  {

  strcpy(cmd_buf,"fatload mmc 0:1 50008000 zImage_nand; nand erase 100000 500000; nand write.e 50008000 100000 500000");

  run_command(cmd_buf,0);

  break;

  }

  case'3':

  {

  //strcpy(cmd_buf,"fatload mmc 0:1 50008000 u-boot.bin; nand erase 0 100000; nand write.uboot 50008000 0 10000");

  //run_command(cmd_buf,0);

  break;

  }

  case'4':

  {

  //strcpy(cmd_buf,"fatload mmc 0:1 50008000 rootfs.yaffs; nand erase 600000 4A4000; nand write.yaffs2 50008000 600000 4A4000");

  //strcpy(cmd_buf,"fatload mmc 0:1 50008000 rootfs.yaffs; nand erase 600000 $(filesize); nand write.yaffs2 50008000 600000 $(filesize)");

  //注意:nand erase 600000 $(filesize),假设有坏块的话,这样会有数据不能写入,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固定一个较大值,如

  // 0x1400000=20M,所以rootfs.yaffs的大小不能超过20M,

  //考虑此处是不是要加上NAND Flash分区: nand erase root,把整个的root分区全部擦除,这样就不必担心是否有坏块的问题了

  strcpy(cmd_buf,"fatload mmc 0:1 50008000 rootfs.yaffs; nand erase 600000 1400000; nand write.yaffs2 50008000 600000 $(filesize)");

  run_command(cmd_buf,0);

  break;

  }

  case'5':

  {

  strcpy(cmd_buf,"bootm 50008000");

  run_command(cmd_buf,0);

  break;

  }

  case'q':

  return;

  default:

  printf("command not foundn");

  break;

  }

  }

  }

  U_BOOT_CMD(

  menu,5,1,do_menu,

  "menu - manipulate BMP image datan",

  "menu long help: TNND mu you"

  );

  3. 添加到Makefile中

  最后在common/Makefile中添加一行

  COBJS+=cmd_menu.o

  注意:在组合命令时,如NAND write不知道烧写的大小怎么办? 没关系,有变量 $(filesize), 只要加上这个任何问题都不再困难。

  上面的50008000是从SD卡启动时,要读到的内存地址; 若是从Nand Flash启动要把上面的50008000改为C0008000

  二。 测试一下

  2.1 sd卡

  a. 因为都是从SD卡和第一个分区读数据,所以将SD卡分区时第一个分区格式必须为FAT32.

  b. 编译u-boot.bin:

  代码要用光盘中带的u-boot,这个支持从NAND Flash 启动

  make forlinx_nand_ram256_config, 后生成 u-boot.bin

  复制到SD卡的第一个分区, 并改名为 u-boot.bin_nand(要与u-boot代码中的名称保持一致)

  c. 编译zImage

  代码要用光盘中带的linux-3.0.1, make后生成zImage

  复制到SD卡的第一个分区, 并改名为 zImage_nand(要与u-boot代码中的名称保持一致)

  d. 生成rootfs.yaffs

  可以用光盘中带的FileSystem-Yaffs2.tar.gz, 解压后,嫌太大,把不需要的删掉,

  里面的busybox好像是动态链接的,自己编个静态的busybox,最后生成rootfs.yaffs

  sudo /opt/6410/4.3.2/bin/mkyaffs2image-nand2g FileSystem-Yaffs2 rootfs.yaffs

  NAND Flash 是2G的所以要用命令 mkyaffs2image-nand2g

  将rootfs.yaffs复制到SD卡的第一个分区(要与u-boot代码中的名称保持一致)

  注意: 如果不确定rootfs本身有没有问题,可以先从nfs启动,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再用mkyaffs2image-nand2g,做成yaffs镜像烧入到NAND 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