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应该怎么安装

楼主(2018-11-27):
磁翻板液位计是工业生产中用的最多的一种液位测量仪表。但是因为用户的使用条件不同,各种罐体的情况千差万别,尺寸又高有低,所以液位计的长度测量范围都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的。用用户在使用和安装的时候,会有客户反映磁翻板尺寸太长,不好安装。液位计的正确安装,正确使用才能让液位计更好的测量,能保证磁翻板液位计的使用寿命。成丰仪表是一家专业的液位计生产厂家,针对液位计的安装,做一个说明。
对于超出一定长度的液位计,最首要的注意事项就是在安装时要在中间增加法兰或是耳畔加以固定支撑,用以增加强度和克服其自身的重量,使仪表处于平稳的状态。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要点:
1、磁翻板液位计一开始选择安装位置时就应该要注意避开选择远离物料的出口或进口,以离止物料流体因自身局部区域的剧烈变化,而影响液位计的测量结果;
2、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时,需要注意一下几条:
1)、远传配套仪表的零点应该与液位计的零点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2)、远传配套仪表和显示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连线最好是单独穿保护管铺设或用屏蔽二芯电缆铺设;
3)、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的主导管,并用不锈钢包箍固定(禁用铁箍);
4)、远传配套仪表的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
5)、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查调试完成后,要及时盖上、盖好。
以上的总结对于复杂的安装状况并不能做到详尽的概括,具体安装的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这就需要安装人员善于开动脑筋,找到最合适的安装方式。

网友A:
学习了 一直对现场仪表不是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