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控制阀-电磁阀的使用

楼主(2018-11-27):
这种阀用于限制液压系统中的压力、泵的卸载或调整进入管路的油压。有多种类型的压力控制阀;其中有溢流阀、减压阀和电磁阀。

一、电磁阀故障与排除

1、电磁阀通电后不工作

检查电源接线是否不良→重新接线和接插件的连接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调致正常位置范围
线圈是否脱焊→重新焊接
线圈短路→更换线圈

工作压差是否不合适→调整压差→或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流体温度过高→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有杂质使电磁阀的主阀芯和动铁芯卡死→进行清洗,如有密封损坏应更换密封并安装过滤器
液体粘度太大,频率太高和寿命已到→更换产品

2、电磁阀不能关闭

主阀芯或铁动芯的密封件已损坏→更换密封件
流体温度、粘度是否过高→更换对口的电磁阀
有杂质进入电磁阀产阀芯或动铁芯→进行清洗
弹簧寿命已到或变形→更换
节流孔平衡孔堵塞→及时清洗
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已到→改选产品或更新产品

3、其它情况

内泄漏→检查密封件是否损坏,弹簧是否装配不良
外泄漏→连接处松动或密封件已坏→紧螺丝或更换密封件
通电时有噪声→头子上坚固件松动,拧紧。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调整好电压。铁芯吸合面杂质或不平,及时清洗或更换。

二、电磁阀特性

安全性

1、腐蚀性介质:宜选用塑料王电磁阀和全不锈钢;对于强腐蚀的介质必须选用隔离膜片式。例CD-F. Z3CF。中性介质,也宜选用铜合金为阀壳材料的电磁阀,否则,阀壳中常有锈屑脱落,尤其是动作不频繁的场合。氨用阀则不能采用铜材。
2、爆炸性环境:必须选用相应防爆等级产品,露天安装或粉尘多场合应选用防水,防尘品种。
3、电磁阀公称压力应超过管内最高工作压力。

适用性

1.介质特性

1.1质气,液态或混合状态分别选用不同品种的电磁阀,例ZQDF用于空气,ZQDF-Y用于液体, ZQDF-2(或-3)用于蒸汽,否则易引起误动作。ZDF系列多功能电磁阀则可通通于气.液体。最好定时告明介质状态,安装用户就不必再调式。
1.2介质温度不同规格产品,否则线圈会烧掉,密封件老化,严重影响寿命命。
1.3介质粘度,通常在50cSt以下。若超过此值,通径大于15mm用ZDF系列多功能电磁阀作特殊订货。通径小于15mm订高粘度电磁阀。

1.4介质清洁度不高时都应在电磁阀前配装反冲过滤阀,压力低时尚可选用直动膜片式电磁阀作例如CD-P。
1.5介质若是定向流通,且不允许倒流ZDF-N和ZQDF-N单需用双向流通,请作特殊要求提出。
1.6介质温度应选在电磁阀允许范围之内。

2.管道参数

2.1根据介质流向要求及管道连接方式选择阀门通口及型号。例如,用于一条管道向两条管道切换的,小通径的选CA5和Z3F,中等或大通径请选ZDF-Z1/2。又如控制两条管道汇流的,请选ZDF-Z2/1等。
2.2根据流量和阀门Kv值选定公称通径,也可选同管道内径。请注意有的厂家未标有Kv值,往往阀孔尺寸小于接口管径,切不可贪图价低而误事。
2.3工作压差
最低工作压差在0.04Mpa以上是可选用间接先导式;最低工作压差接近或小于零的必须选用直动式或分步直接式。

3.环境条件

3.1环境的最高和最低温度应选在允许范围之内,如有超差需作特殊订货提出。
3.2环境中相对湿度高及有水滴雨淋等场合,应选防水电磁阀
3.3环境中经常有振动,颠簸和冲击等场合应选特殊品种,例如船用电磁阀。
3.4在有腐蚀性或爆炸性环境中的使用应优先根据安全性要求选用耐发蚀
3.5环境空间若受限制,请选用多功能电磁阀,因其省去了旁路及三只手动阀且便于在线维修。

4.电源条件

4. 1根据供电电源种类,分别选用交流和直流电磁阀。一般来说交流电源取用方便。
4.2电压规格用尽量优先选用AC220V.DC24V。
4.3电源电压波动通常交流选用+%10%.-15%,直流允许±%10左右,如若超差,须采取稳压措施或提出特殊订货要求。
4.4应根据电源容量选择额定电流和消耗功率。须注意交流起动时VA值较高,在容量不足时应优先选用间接导式电磁阀。

5.控制精度

5.1普通电磁阀只有开、关两个位置,在控制精度要求高和参数要求平稳时请选用多位电磁阀;Z3CF三位常开电磁阀,具有微启,全开和关闭三种流量;
ZDF-Z1/1组合多功能电磁阀具有全开、大开、小开、全开四种流量。
5.2动作时间:指电信号接通或切断至主阀动作完成时间,只有本公司专利产品多功能电磁阀可对开启和关闭时间分别调节,不仅可满足控制精度要求,还可防止水锤破坏。

5.3泄漏量
样本上给出的泄漏量数值为常用经济等级,若嫌偏高,请作特殊订货。

可靠性

1、工作寿命,此项不列入出厂试验项目,属于型式试验项目。为确保质量应选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

2、工作制式:分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和短时工作制三种。本公司常规产品均为长期工作制,即线圈允许长期通电工作。对于长时间阀门开通只有短时关闭的情况,则宜选用常开电磁阀。用在短时工作制而批量又很大时,可作特殊订货以降低功耗。

3、工作频率:动作频率要求高时,结构应优选直动式电磁阀,电源听优选交流。

4、动作可靠性
严格地来说此项试验尚未正式列入我国电磁阀专业标准,为确保质量应选正规厂家的名牌产品。有些场合动作次数并不多,但对可靠性要求却很高,如消防、紧急保护等,切不可掉以轻心。特别重要的,还应采取两只连用双保险。

经济性

它选用的尺度之一,但必须是在安全、适用、可靠的基础上的 经济。
经济性不单是产品的售价,更要优先考虑其功能和质量以及安装维修及其它附件所需用费用。
更重要的是,一只电磁阀在整个自控系统中在整个自控系统中乃至生产线中所占成本微乎其微,如果贪图小便宜而错选早造成损害群是巨大的。

安装注意事项如下:

1、安装时应注意阀体上箭头应与介质流向一致。不可装在有直接滴水或溅水的地方。电磁阀应垂直向上安装。
2、电磁阀应保证在电源电压为额定电压的15%-10%波动范围内正常工作。
3、电磁阀安装后,管道中不得有反向压差。并需通电数次,使之适温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4、电磁阀安装前应彻底清洗管道。通入的介质应无杂质。阀前装过滤器。
5、当电磁阀发生故障或清洗时,为保证系统继续运行,应安装旁路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