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我们电气选型是选国产还是进口

楼主(2018-11-28):
现在制造业不景气,经济下行,但是设备的价格没有任何的提高,然而国外的工控产品,几乎是年年涨价,我们在这种情况应该如何选择电气元件?

1:某台设备原来都是选购的国外的工控产品,现在由于国外的工控产品涨价,准备选择国产的,但是在选型中,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

2:公司准备新研发一款设备,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电气产品,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国产品牌,请国产品牌商做个选型配置方案。

3:大家可以推荐一些在应用过程中,感觉比较好的国产品牌(但谢绝广告哦)。

4:大家讨论一下,国产工控产品和国外工控产品,有哪些差距。

欢迎大家永远讨论,可直接在主题帖下回帖参与,也可开新帖讨论,请把帖子链接发到本主题帖下,否则视为无效参与。

奖励:凡是有效回复,视内容给予50-100积分的奖励。

网友A:
工控产品选择能看出设计工程师的水平。选择国产品牌,能与国外品牌实现同样功能、同样可靠性和同样使用寿命的设计,说明设计工程师的经验丰富、应用水平高。

网友A:
现在电气技术、设备、元件更新周期短,多数在远没到寿命期已经更新了。比如,进口电器保证用10年,国产保证用5年,可在4年时该设备已经进了废铁堆了。国产、进口的纠结有意义吗?

网友B:
一般考虑性能的话,进口产品的成品率有保证,国产的不是说不能用,可能运气好的话一样没问题,但是有机率存在的!

成本考虑的话用国产,不计成本的话优先选择进口产品,给售后的事情能减少很多!愿我国产品牌能硬起来啊!

网友C:
一句话,实践出真知,在具体的工况中使用了,证明没问题,国产进口都可以用,选择性价比高的吧,比如像一些小元件如按钮指示灯啥的,没必要用进口,国产一样用,核心元件可以选档次高的

网友D:
我来吐槽下,我们公司之前有个项目,为了节约成本盘柜里的接触器用的是天水213的,是用在港口起重机中,猜猜出现啥了,用了没多久接触器烧的烧,黏连的一塌糊涂,不知道是选小了还是质量问题,厂家换了一批问题依旧,后来果断全部更换成施耐德的LC1,没问题了,售后往往返返,折腾够呛。当然这其中是有些猫腻的,按设计师的意愿,肯定是选择施耐德的,但是当时那个厂家估计关系做的好,领导发话用天水试试,,这一试惨了.后天天水的产品基本没用过了。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同规格的接触器不同厂家的承受负载能力不同,比如进口的我选个65A的接触器就够了,也许国产我得选个100多A的,才能满足吧,如何核算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呀选型是个技术活。以质量为前提,其次是价格,要不然后续等着挠头吧。

网友E:
国产的我用的也蛮多的,空开接触器用正泰的,开关电源明纬的,继电器用申蓝的模组或者(施耐德欧姆龙)的,接线端子排用菲尼克斯的,电缆线用厂标的无锡产的,传感器用松下、欧姆龙的、气缸是亚德客的、PLC用信捷,台达,三菱、欧姆龙的,伺服电机驱动器用台达、安川的,机械手研华、松下的,触摸屏用威纶通的,按钮用正泰的或者施耐德、蓝江的,只要客户不提出明确品牌需求,尽量选择国产性价比高的,毕竟保修1年是实现得了的

楼主:
回复内容:赞同楼主观点,现在经济效益都不好呀,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我用的也蛮多的,空开接触器用正泰的,开关电源明纬...

楼主:
回复内容:选型是个技术活

引用 网友A:
工控产品选择能看出设计工程师的水平。选择国产品牌,能与...

楼主:
回复内容:有些产品应用在重负载场合是需要选大一些规格的

引用 网友D:
我来吐槽下,我们公司之前有个项目,为了节约成本盘柜里的...

网友F:
哈哈,某些垄断型的企业设备元件全是进口的,备件一堆,诸如水电站的一些吊装定子转子设备的机器,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但是配置很上档次,电气元件无论大小都进口,这就是财主呀,不差钱.......

网友G:
选择国产还是进口,分很多情况:

  1. 设备整体价格贵,我们就采用进口高端配件;

  2. 设备整体价格较便宜,就选择国产适中价格产品;

  3. 根据客户指定品牌型号采购,没法变更;

  4. 尽量选择质量好的,减少售后成本;

  5. 尽量找国产,支持国货,毕竟这些年国产品牌也做的不错。

网友G:
补充一点:进口产品比较急的或者价格很贵的,会经过衡量考虑采用国产替换。

网友H:
售后成本也是一大考虑因素,尤其是设备在那些偏远交通闭塞的地方,人跑过去的成本是远远大于元器件本身的价格的,选型需慎重。记得我们公司当时有个同事,因为设计中的螺栓问题,单独买了去亲自送过去,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设备在四川的一个甘孜自治州的山区,鸟不拉屎的地方,是启闭机,在当地买不到备件,来回费用估计够买一堆了。还为此受了公司通报。

网友I:
根据实际情况吧,看公司财力物力及设备重要性

网友J:
像一些常用的低压电气配件 开关电源  接触器  空气开关 用的是国产的像正泰和德力西     传感器像接近开关 光电感应器 大多数时候也是一样  用的 亚德客 ,PLC一般用的日系比较多 像三菱  松下  国产的也用过 像汇川 禾川  ,电机方面 如果是步进的话用的严控的比较多  伺服用的牌子就很多了  国产的汇川  众为兴  禾川  台达  ,像松下 三菱也用,一般都是客户指定选的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国产还是优先考虑 毕竟性价比在那里。

网友K:
一套过程自动控制系统里面,不管是PLC还是DCS,百分之七八十的问题都出在现场的仪表和阀门上面,尤其是几千点以上的系统,所以前期现场的仪表和阀门选型很重要。但国内工厂使用的大多都是进口的仪表和阀门,为什么不愿意用国产而更青睐价格贵很多的洋货,比如我们这个厂里,SAMSON的定位器和调节阀,用了很多年,中间停了几年,再重新启用,基本没出啥问题,很少维护,也有部分国产的调节阀,重新开机之后出现好几个问题,行程偏移、小范围行程不动作,阀门漏油等等;一个国产的检测料仓料位高低报警的传感器,上海某公司的,老是信号不正常,检测单位不够精密,一个国产的磁翻板液位计,用了几年,磁性丢失,部分磁柱不翻转了,正好把检测的位置信号丢失了;最典型的是一些特殊参数对产品质量特别重要的检测仪表,比如粘度仪,称重传感器,质量流量计等,都被进口产品占领了,进口产品国产化是名族产品崛起的趋势和号召,但对于效益第一的工厂来说,宁愿选用行业内都熟知的进口电气品牌,因为宁愿前期成本大一些,也不愿生产中电气出现各种小问题导致故障停机带来更大的损失,说白了,大部分国产仪表还没强大到可以跟进口产品抗衡,这需要时间的考验,一些名族品牌的确在成长,也逐步起到替代进口的作用,市场经济导向,不追逐短期利益的生产商才能走得更长远。

网友L:
这个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采购单位的市场定位不一样,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不存在纠结。

网友M:
其实定位不一样,结果就有很大差异!

面对客户不同,客户腰包鼓起程度也不同,客户对技术熟悉程度,品牌的影响度都在潜移默化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套过程自动控制系统里面,不管是PLC还是DCS,百分...

网友N:
选型绝活,,,,,

网友O:
客户是上帝,说到底是要看具体的工程需求和预算范围,做设计的主要是要给客户说明各种方案的利弊。国外进口的很多工控产品可靠性要高些,寿命长,价格也高。 有的工程根据具体情况,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为了兼顾成本和质量尽可能给客户设计能结合各类优势的方案,比如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控制设备上采用国外的产品,在一些外围次要的设备上选择国内的。 当然也会遇到那种只要便宜客户,也可以做,只是要说明未来的寿命,可靠性,维护等风险因素,最终还是让客户来决定吧。 选国产还是进口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比咱们去饭馆吃饭,先要清楚自己的腰包里有多少金子,再决定去哪个馆子和吃什么。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我来吐槽下,我们公司之前有个项目,为了节约成本盘柜里的...

能列出天水的型号和施耐德的型号做一个比较吗,接触器不是什么很高精尖的东西,国产的产品如此不堪?我是能用国产的尽量用国产的,毕竟大多数的应用都是普通应用,支持国产!

楼主:
回复内容:普通应用没问题,一些重负载或者是超重负载还是有些差异吧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我来吐槽下,我们公司之前有个...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工控产品选择能看出设计工程师的水平。选择国产品牌,能与国外品牌实现同样功能、同样可靠性和同样使用寿命的设计,说明设计工程师的经验丰富、应用水平高。

有道理,国产亿维PLC就很不错

网友R:
一般甲方爸爸有特殊要求按甲方爸爸的做!如果不是尽量用国产的!可是也得看场合和成本!

例如PLC,稳定性高肯定是进口的好些,也更耐操些!可是在预算不足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国产品牌,例如台达和信捷的都还不错!

触摸屏,其实相对来说国产触摸屏所支持的国产设备会多点,在编写程序上也更方便!

而控制元件呢?这些还真的要看场合,而且现在来说知名品牌假货多,很难分辨!现在一般动作场合比较频繁的我都会选用斯奈德!曾经一台设备用了好几年小型继电器坏了,采购买回一些国产的继电器,三天两头的更换,最后火了,直接把剩下的全扔掉让重新买一批好的!

现在我所接触的公司现状,控制元件断路器和接触器、继电器用斯奈德,假货相对较少,也比较稳定!电磁阀,一般场合选用亚德客!如果有特殊要求就使用SMC或者费斯托的!开关电源比较信任明纬的(但是明纬山寨多,真的得看清楚,试过买回来三个批次开关电源,一个叫明伟,一个叫新明纬还有一个台湾明纬,其实三个都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一般甲方爸爸有特殊要求按甲方爸爸的做!如果不是尽量用国产的!可是也得看场合和成本!例如PLC,稳定性高肯定是进口的好些,也更耐操些!可是在预算不足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国产品牌,例如台达和信捷的都还不错!触摸屏,其实相对来说国产触摸屏所支持的国产设备会多点,在编写程序上也更方便!而控制元件呢?这些还真的要看场合,而且现在来说知名品牌假货多,很难分辨!现在一般动作场合比较频繁的我都会选用斯奈德!曾经一台设备用了好几年小型继电器坏了,采购买回一些国产的继电器,三天两头的更换,最后火了,直接把剩下的全扔掉让重新买一批好的!现在我所接触的公司现状,控制元件断路器和接触器、继电器用斯奈德,假货相对较少,也比较稳定!电磁阀,一般场合选用亚德客!如果有特殊要求就使用SMC或者费斯托的!开关电源比较信任明纬的(但是明纬山寨多,真的得看清楚,试过买回来三个批次开关电源,一个叫明伟,一个叫新明纬还有一个台湾明纬,其实三个都是山寨货)

赞同您的观点,关键元件总好的,省心多了

网友S:
用进口的,可以堵着客户的嘴,如果是用国产的,如果坏了,用户会说为啥不用进口的,所以,用进口的,坏了用户也没啥话说的,维修的时候用户不会七里八里

楼主:
回复内容:价格到位啥都好说

引用 网友S:
用进口的,可以堵着客户的嘴,如果是用国产的,如果坏了,...

网友T:
一般会根据成本选型,采用国产的,比如PLC、变频器、二类电器,但中间继电器会选用欧母龙和施耐德。还有行程开关和接近开关都用进口品牌的。

客户会要求进口的,才会用进口品牌的产品

网友U:
我现在很多订单都是选择国产,但是我拒绝用浙江品牌以及浙江境内浙江人管理生产的东西:因为浙江人的企业信条就是拼命假冒赚钱捞一笔走人,偌大一个浙江所有传统有底蕴品牌基本败光了,浙江坑货真正做到了全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网友V:
第一首先是满足技术要求(部分国产进口)

第二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和设计人员进行沟通是否可以更换型号

第三参考性价比和维修维护成本

网友V:
产品厂家还是建议用大品牌,信得过的产品应用广的。备品备件也比较好找

网友W:
甲方指定的情况下,遵守甲方规定。

甲方无要求的情况下,根据价格和可靠性来选择。多数还是国产大品牌。

楼主:
回复内容:主要还是看金主爸爸的需求

引用 网友W:
甲方指定的情况下,遵守甲方规定。甲方无要求的情况下,根...

网友X:
国内成熟的产品如果用户不指定的话优先考虑替换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毕竟成本摆在那呢

引用 网友X:
国内成熟的产品如果用户不指定的话优先考虑替换

网友Y:
根据客户要求,核心部件用进口,一般部件用国产,故障率比较低的也可以用国产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工控产品选择能看出设计工程师的水平。选择国产品牌,能与...

回复切中国情。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气技术、设备、元件更新周期短,多数在远没到寿命期...

祖国的未来一定是不计成本的研发。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一般考虑性能的话,进口产品的成品率有保证,国产的不是说...

切中国情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实践出真知,在具体的工况中使用了,证明没问题,...

全是成本惹大祸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来吐槽下,我们公司之前有个项目,为了节约成本盘柜里的...

卖家让你便宜的恶果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我用的也蛮多的,空开接触器用正泰的,开关电源明纬...

杂货店的选择

网友L:
引用 网友G:
选择国产还是进口,分很多情况:设备整体价格贵,我们就采...

分明是利润不容许才有此下策。

网友L:
引用 网友R:
一般甲方爸爸有特殊要求按甲方爸爸的做!如果不是尽量用国...

价值决定质量

楼主:
军团长总结精辟呀

网友Z:
其实我要说的1楼李工都说了,选择进口还是国产,主要看用在哪怎么用?有些设备使用环境好,不怎么常用,故障造成的影响(后果)不大甚至微乎其微,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性价比高的国产器件,非要选择高大上的进口件做摆设?

网友AA:
有选择权吗,一般都是推荐几家给甲方选,甲方说了算

网友AB:
客户指定的 什么样的,就用什么品牌,客户没有指定,还是尽量用国产的的,支持国产!前面说的用天水的接触器不耐操什么的!选型的时候,可以放大一个规格!

网友AC:
进口转国产是现在国内的一个大趋势,毕竟中国制造业的水平也有了大的进步。如何选择要看公司的财力,满足生产要求的前提下选国产,如果无法替代的那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Z:
其实我要说的1楼李工都说了,选择进口还是国产,主要看用...

道理很对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质量和服务跟得上,转型是在优先考虑之中,毕竟能节约很多成本的,尤其在现在的大经济环境下

引用 网友AC:
进口转国产是现在国内的一个大趋势,毕竟中国制造业的水平...

网友AD:
进口产品比较急的或者价格很贵的,会经过衡量考虑采用国产替换。

楼主:
奖励名单如下:

李纯绪100积分
victor329100积分
yesyes150积分
ph7100积分
固囚囿团100积分
博搏50积分
请叫我王老湿100积分
fzdgs100积分
潇洒人佳50积分
谢谢你的爱1999100积分
征彦风子100积分
PLC军团长50积分
ozoner100积分
LAZY100积分
何处的风50积分
sky201850积分
乖乖小笨熊50积分
研讨会宣传员_3259100积分
竹叶三—王者之师50积分
dpyftk50积分
工控团长50积分
一颗小小草50积分
A机电制冷自动化余春亮50积分
dahutu00750积分
zoehuco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