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MCGS串口通讯求助

楼主(2018-11-28):
我有两个MCGS的触摸屏,相互通过串口通讯,实时改变变量,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一主一从, 设置串口数据转发连接变量即可,样例很多,官方的也可以下载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主一从, 设置串口数据转发连接变量即可,样例很多,官...

谢谢,找到其他资料了,清楚怎么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主一从, 设置串口数...

能分享一下,大家学习一下吗?以防下次遇见相同问题

网友C:
我就是想水到100分

网友D:
主从通信模式即可

网友E(2019-01-15):
6.2通用版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F:
跟着楼主学习下,最近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