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毫米直径PCV软管打孔

楼主(2018-11-28):
请教大神们,这个是PVC的麻醉管,直径在1MM。要在管子上钻3个孔,孔径在0.3MM左右,钻出来不能有毛边,大神们有什么方法吗?想过用激光,他们说打出来会有糊边,而且气化的会付在内壁,这个方案排除了,那现在只能用钻了,请教这个有什么 办法吗?用麻花钻行不行?

网友A:
是要打穿的孔吗?用0.3mm合金钢精密小麻花钻, 电路板上用的,PVC的用手捻捻应该就可以钻进去了,在放大镜下操作。

楼主:
回复内容:不是通孔,打穿一个壁,不能有削进入管子。

引用 网友A:
是要打穿的孔吗?用0.3mm合金钢精密小麻花钻, 电路...

网友A:
理论上在钻床上做可以的。不过也可以自己搞,需要有些工具,管子夹在夹具上固定好,手钻不稳定,用个小钻台夹钻头来做,质量要好,钻速要可控最好,事先固定好钻头钻进的深度,不让钻屑掉进管子有两个方法,一个的方法是用吸尘器,另一个方法是管子接上压缩空气,保持一定压力,钻透管壁时,钻屑只会被吹出来,而不会掉进去的。

网友A:
在小型的CNC机上做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用激光可以的,小功率多切几次,不会有毛刺,可以实现的,不能一次切,这样肯定会有卷边。方便可以把样品寄给我,我帮你试试。

网友B:
用二氧化碳激光器,功率在合适范围(小功率),多切几次,一边吹惰性气体。卷边毛刺主要是高温产生氧化,如果切割时候吹惰性气体,这样就会效果很好。

网友C:
如果需要不产生毛刺,需要转速达到20000转甚至更高才行!说白了就是利用超高速粉碎材料而不是常规钻孔的剪切磨削,

网友D:
用台钻,做好夹具定位,管里通压缩空气吹,台转高转速低进给量,而且注意退刀,慢慢的一点一点转就不会有毛刺了!

这是我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普通钻床那种低转速想不产生毛刺:那个纯粹就是做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不产生毛刺,需要转速达到20000转甚至更高才...

恐怕20000转也够呛吖……,这么细的钻头,线速度非常低了

用微型冲头试试看行不行,

原理类似那种皮带打孔的钳子,

冲头用激光打成中空的,冲之前加热一下,真空吸取,针头壁厚几个丝

这也是个难活儿……

网友F: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网友G(2019-09-02):
最好的方法,是注塑时用一个自动机构,一块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