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请大神帮我看下这个程序有问题没有

楼主(2018-11-28):
请问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到PLC线应该怎接,我电源供上就是不行,PLC是好的

网友A:
把PLC接线图拍照看看,PLC有输出灯亮吗?

网友B:
电源供电就好了,可以通过PLC在线强制输入,观察PLC输出点位指示灯是否对应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供电就好了,可以通过PLC在线强制输入,观察PLC...

谢谢我试试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LC接线图拍照看看,PLC有输出灯亮吗?

等我看看给你拍个图片。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电源供电就好了,可以通过P...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可以告诉我输入应该怎么接线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把PLC接线图拍照看看...

微信图片_20181129160435.jpg帮我看看输入线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C(2019-02-18):
引用 网友B:
电源供电就好了,可以通过PLC在线强制输入,观察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