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之间的远程通讯

楼主(2018-11-28):
硬件配置:

(1)远程模块:云远程适配器(PLC侧);云RCD接入模块(上位机侧)

(2)大连德嘉H05PLC(兼容S7-200,自带一个网口,可以通过以太网与S7-200SMART/300/1200通讯。)

(3)西门子S7系列PLCS7-200 SMART/300/1200/200/300PN

(4)无线宽带4G路由器(可插手机SIM卡)

硬件配置连接示意图如下:

以云远程适配器与S7-200 SMART PLC连接为例,下面介绍下具体的设置步骤:

首先将电脑与云远程适配器用网线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云远程适配器的参数设置:

这里的网关(路由器)MAC填写与PLC2侧连接的路由器MAC地址,PLC类型这里选择S7-200 SMART即可,西门子PLC MACPLC2侧的S7-200 SMART PLCMAC地址。

同理其次进入云RCD模块的参数设置:

RCD侧以H05PLCS7-300PN连接通讯为例

这里填的网关(路由器)MAC填写PLC1侧所连路由器的MAC地址,远程连接ID号(大连德嘉提供)和内部ID要一一对应来能建立连接,云服务器IP由大连德嘉提供,可见参数设置是非常简单的。

实现功能:将一个局域网内的PLC1侧的S7-300 PLC中的DB1块的数据取到H05PLC中的M数据区中,再将H05PLC中的M区的数据通过远程的方式送到远方的PLC2侧的S7-200 SMART PLCV数据区中。

最后再进入PLC1侧的H05参数设置,同样将网线与电脑连接后,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设置界面如下:

选择IP设置”,设置好IP地址:

选择PLC通讯”,这里一共有6个通道,分别进入“通道0”和“通道1”的参数设置,如下:

H05PLC中的M区数据送到远方的S7-200 SMART中的V区中:

注:这里的对方PLC IP不要填PLC2的实际IP地址,要填云RCDIP地址。这样便将PLC1H05PLCM数据区通过远程的这种方式将数据送到PLC2S7-200 SMART PLC中的V数据区。

将一个局域网内的PLC1侧的S7-300 PLC中的DB1块的数据取到H05PLC中的M数据区中。

可通过上位机来观察下数据:

下面是PLC1侧的S7-300 PLCIP地址:192.168.1.30)中的数据,可参照DB1.DBB1的数据

下面是PLC1侧的H05PLCIP地址:192.168.1.12IP192.168.1.12的数据,可见已经将S7-300DB块数据取到M区了。

然后再看下PLC2S7-200 SMART PLC的数据,这里用IP192.168.1.20来访问数据,实际地址为192.168.1.30,可见已经将H05PLCM区的数据通过远程方式送到远方的S7-200 SMART PLC中的V数据区中了。这样便通过H05PLC的以太网通讯功能将S7-300的数据通过远程送到S7-200 SMART PLC中了,这便完成了两台西门子PLC之间的远程通讯。

终上所述,两台PLC可以通过这种远程(云服务器)的方式来实现通讯,而且还不需要固定IP,只要两侧的PLC能够上网就可以实现远程通讯。这里只能由主站这一侧主动写入或读取从站的数据,由于这种方式是通过4G的方式远程通讯的,所以长时间可能会出现通讯中断,务必要加个通讯中断检测,还有就是保证4G路由器插的手机卡要有足够的流量。

附加各个设备的IP地址参数:

S7-300PNIP地址为192.168.1.30

S7-200 SMARTIP地址为 192.168.1.40

云远程适配器的IP地址为192.168.1.11

RCDIP地址为192.168.1.20

H05PLCIP地址为192.16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