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闭环位置控制参数调节问题

楼主(2018-11-28):
使用的是控制器模拟量控制方式,伺服驱动器做速度环,光栅尺接到控制器上做全闭环位置控制。在伺服驱动中调节好了速度环的PI参数,曲线也比较理想,然后在控制器上进行全闭环定位操作,使用驱动器调试软件上的示波器观察此时的速度曲线如下图:

此时的速度曲线和单独在驱动器上调试的速度环时曲线差异太大。在控制器上位置环调节了比例和速度前馈参数,定位精度还不错。

为什么在控制器上做位置控制时速度曲线特性这么差?请大神解疑,指导下如何调节速度环和位置环的参数。

网友A:
应该是pid参数没有整定好。

网友B:
说一点经验。

在伺服驱动中调节好了速度环的PI参数,曲线也比较理想,”这个,本身有点探讨的空间。

第一,光栅尺没有接到驱动器上,理想的速度曲线时来自编码器的,控制器上的调整是基于光栅尺的,由于传动环节可能存在的机械问题,两者之间不一致时正常的。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内环(编码器)速度以特定方式波动时,外环(光栅尺)速度才是稳定的。

第二,速度环曲线理想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没有看到曲线,不知道是不是存在问题,说的东西也许是您已经知道的)。速度曲线好坏,有两个指标,一个是速度稳定状态下的波动幅度,一个是速度变化时的跟踪(响应)速度。两者都很重要,但是两者并不等价。不同的应用方式中对两者的侧重不同,例如,当速度环是作为位置环的内环使用的时候,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由位置环而来的速度指令,必然是一个频繁变化的不稳定的指令。如果您之前看到的理想曲线是更中侧重平稳性的,那么加上位置环滞后效果不好也很正常。(“之后”两个字打错了,不过看看似乎也有道理,就不改了)。举两个来自洋鬼子的产品中的例子:一个是以色列的驱动器,在其调试软件中,速度环的自整定功能分成两个选项,一个是单纯的速度环整定,一个是有位置环的速度环整定。另一个是个德国的位置闭环的控制器,它手册的调试步骤中明确要求将驱动器上速度环积分关掉,只保留比例增益。

在控制器上位置环调节了比例和速度前馈参数,定位精度还不错。

对于控制器来说,定位精度和速度平稳都是调整好坏的指标,但是两者同样是不等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点经验。“在伺服驱动中调节好了速度环的PI参数,曲...

谢谢刘版主的回复及分享,下图是速度环的曲线,请版主查看多多指点~~

网友B:
曲线上看,给定速度指令稳定到速度稳定,这之间有零点几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线上看,给定速度指令稳定到速度稳定,这之间有零点几秒了。

响应太慢了吗?那应该调整哪个参数呢?请版主指点!一般调整到多少时间内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B(2019-01-04):
如果您追求的是有位置环之后的速度平稳,那么作为内环的速度环,其响应曲线越快越好,具体多块就好,这个我也不能给您一个绝对的量化标准,毕竟也与您的位置环算法有关。无论如何,几百毫秒是太大了,即使做不到几个毫秒,也向着几十甚至十几毫秒来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