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控制器单元K-CU01简介

楼主(2018-11-29):
主控制器接收现场数据,并根据控制方案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实现对现场设备的控制;同时将数据提供给上位机。

通过IO-BUS,主控制器与I/O设备进行通讯,实现现场数据的采集与控制数据的发送。

通过以太网,主控制器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实现过程数据与诊断数据的上传。

4.1 K-CU01

K-CU01为K系列主控制器模块,采用主流DCS和安全平台广泛使用的PowerPC构架CPU。

特点

支持冗余配置

支持系统网(SNET)冗余

支持控制网(CNET)冗余

ECC校验功能

最大扩展100个I/O模块

4.1.1 硬件配置

4.1.1.1 状态

4.1.1.2 尺寸

4.1.2 冗余功能

主控制器采用双冗余配置以保证可靠性。一个控制器处于工作状态(主机),另一个控制器处于备用状态(从机)。从机的STANDBY指示灯亮。

两个冗余控制器间的组态、数据和运行周期一致。两个主控制器同时接收网络数据,同时做控制运算,但只有一个输出运算结果。

周期自动同步——主机与从机每周期交互同步数据,同步过程不影响整个控制过程。

无扰切换——当主机出现故障时,如果从机工作状态正常,则进行主、从切换。该切换为无扰切换,切换过程不会影响整个控制过程,不会导致输出通道的扰动。

实时诊断——冗余的控制器实时的进行自身状态诊断,并相互诊断,当主机出现影响控制的故障时,从机在100ms内切换成为主机。

在线更换——故障的控制器可以在线更换,不影响整个控制过程。

主、从机切换情形:

人工发送冗余切换命令。

主控制器复位。

主控制器故障。

其中,主控制器故障包括硬件故障、系统双网故障和读取SDB故障,故障严重等级为:硬件故障>系统双网故障>读取SDB故障。

发生主控制器故障时,主、从机自动根据故障的严重情况进行冗余切换,使无故障(或故障最轻)的控制器始终为主,处于工作状态。

4.1.3 诊断功能

主控制器诊断功能包括以下:

硬件故障诊断:本机IO-BUS通讯收发器故障诊断、内部电源故障诊断、时钟诊断、冗余网连接状态诊断、控制网连接状态诊断、掉电保护SRAM诊断。

温度状态诊断(印制板温度高于90℃报警)。

掉电保护电池容量不足诊断(低于2.8V报警)。

此外,配合IO-BUS模块,可获取控制柜内温度、各电源状态等信息。

4.1.4 复位功能

主控制器底部有一个复位键(RESET),用表笔轻轻点一下,即可对主控制器进行重新初始化。

4.1.5 掉电保护

主控制器下部有一个备用电池,提供掉电保护功能。

当掉电保护功能开启时,如果主控制器突然掉电时,工程文件以及部分需要掉电保持的关键数据会自动保存。

掉电保护功能由主控背板拨码开关DN的第7位控制,默认不使能。详见章节4.3.2域地址设置。

掉电后,如果掉电保护功能为启动状态,那么重新上电后,主控制器会自动加载控制器中存储的工程,同时将被设置为掉电保护的数据项恢复到掉电前的状态。

掉电后,如果掉电保护功能为关闭状态,那么重新上电后,主控制器会自动清空内部的工程和数据,并工作在无工程的状态下。

后备电池的有效工作时间不少于3年。当电池容量不足时,控制器会上报电池电量不足的报警信息。此时,需要在3个月内完成电池更换。

更换后备电池时,可带电更换,也可不带电更换。当采用不带电更换时,掉电保护的数据将丢失,但工程会保存。

更换电池步骤:

第1步 打开电池仓。

第2步 拔下电池电缆插头。

第3步 从仓盖上卸下旧电池,安装新的电池(K-BAT01)。

第4步 将电缆插头连接到插座上。

第5步 装回电池仓。

4.1.6 组态设置

双击已经添加的模块,打开“设备信息”窗口,进行以下参数设置:

4.1.6.1 波特率

表示主控制器与I/O模块或者第三方设备通讯的速率。

当主控制器作为主站与I/O模块通讯时,通讯速率为此处设置的值。

4.1.6.2 DP参数是否使用默认值

默认选择是,使用以下参数的默认值。

o TSL:范围52~65,535,默认400。

o 最小站延时:范围1~65,535,默认11。

o 最大站延时:范围1~65,535,默认150。

o 发送器失败/中继器切换时间:范围0~255,默认0。

o 建立时间:范围1~255,默认1。

o 目标循环时间:默认4449,不可编辑。

o GAP更新因数:默认10,不可编辑。

o 重试最大次数:范围1~8,默认2。

o 最小从站间隔:范围1~65,535,默认50。

o 主站对主站最大请求时间:默认500,不可编辑。

o 全局总线状态在双口RAM中保存所需最小时间:默认600,不可编辑。

如果需要选择否,则将相应工程下ShowConfig.ini文件中的AllowConfig=FALSE改为AllowConfig=TRUE(路径为…\HOLLiAS MACS\ENG\USER\工程名称\ProjectConfig\ShowConfig.ini),重新打开AT,选择否,则以上部分参数可以编辑。

4.1.7 技术指标

4.1.7.1 基本参数

4.1.7.2 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