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IN初探索,调试资料

楼主(2018-11-29):
触控空间文件 13.BIN

显示控件文件 14.BIN 用户软件需要定时(或者参数改变时的串口中断触发)来读取录入变量值

DGUS屏幕使用数据分为 整数,无符号整数,长整数,超长整数

整数:-32768-32768 0x7fff

无符号整数:0-65535 0xf f f f

长整数:-0x80000000-0x7f f f f f f f

小数采用定点小数表示,用户自定义小数位数。

DWIN加载程序流程BIN文件:(1)变量初始化 56kb变量空间清零 (2)加载config.txt硬件配置文件 (3)如果需要初始化-加载22.BIN文件到56kb变量空间(4)加载13.BIN触控文件(由触控中断来触发) 加载14.BIN显示变量文件 (5)配置寄存器数据 (6)此时监测SD卡是否监测到(DWIN_SET文件夹),如果有则进行SD卡配置下载,热拔插必须超过6S (7)DGUS处理周期到则加载运行 DWIN0S程序 23.BIN (8)处理页面显示文件14BIN 数据库读写 (9)重新看门狗复位

DGUS周期:DWIN OS程序必须在每个周期都完整运行一遍 所以不能出现死循环或者指令循环的延时

DGUS控制方式:直接变量驱动显示方式--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来工作 文件使用FAT32文件格式

文件下载方式:通过SD卡-建立文件夹DWIN_SET文件夹 其中图片文件必须是24位BMP格式文件,文件命名为图片存储位置的阿拉伯数字开头

音频下载方式:声音存储位置0-127,文件后缀wav 采用32khz,16bit单声道wav文件格式

CONFIG.TXT 配置文件:每一行描述一个参数 格式 R?=HH     ?为寄存器序号 HH为寄存器配置值的16进制 必须大写

用户数据库:使用DGUS屏幕的图片存储空间中拿出一块空间进行数据存储

数据库导出方法:

(1)先计算出导出数据库的起始页位置  要导出的数据库首地址为ADR 则地址的最高两个字节+256位对应的SD卡导出页ID

(2)用起始页位置命名创建一个和导出数据库等大(对齐到128KB)的DAT文件

字库起始页位置+文件名.DAT

(3)将文件放到DWIN_SET文件夹下面

DGUS参数配置

R0-屏幕物理分辨率设置(出厂以及配置完毕)

R4-显示位时钟相位选择(出厂以及配置完毕)

R1 R5 R9-串口波特率配置 当R1大于10 波特率由R5 R9决定 计算公式R5:R9=6250000/波特率   计算出结果后 R5为高字节,R9为低字节

R3 RA-串口通信帧头设置(出厂预设值为R3=5A RA=A5 所以帧头为0x5A A5)

R2 RC-软件寄存器配置 可将这两个视为两个寄存器配置(一共有8位0-7)配置使用按位配置定义

R2包括偏转显示,背光,串口CRC,DGUS周期等功能的设置。

RC包括运行DWIN OS,蜂鸣器提示音,每一页显示数量,应答CRC校验结果,校准方式,手势识别等功能设置。

DGUS屏使用ED2下载器

串口波特率固定6250000bps n81 无CRC

帧头固定为 0X5A 0XA5 其中:用户串口配置和ED2使用的参数配置相互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