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一些技术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8-11-29):
一、 常断标志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常断标志,常断标志位在什么时候接通呢?

   1.P_OFF位(常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导体的,一般用于处理不允许置ON的情况

例如,CNT指令,如果客户不允许在任何情况复位,那么在RESET端传常开的P_OFF

2.另外,实际常闭的P_OFF就等于常开的P_ON

二、请问CP1H的PID运算能不能控制同一个电机的正反转(开关量控制),或者用其它指令可以实现?

   PID运算后的输出量是个连续的量,哪怕是开关量输出的PID控制,输出的也是占空比,这样是无法直接实现正反转的,您需要再用比较功能来实现正反转,例如,芇ID输出量大于50%时,让电机正传,反之则反转

三、我考虑的是用PID指令接收4-20mA信号,但是因为PID需要设定目标值,而我仅需要设定一个目标范围,4-20mA对应该设定目标范围,PID指令将运算结果输出给对应的继电器,但是不知道PID指令的输出是如何变化的,所以觉得很头疼;我看了关于PTO指令,但它只能输出给一个继电器,而我需要几个继电器同时接收脉冲信号。

   你可以把这个目标范围经过处理后变成一个点给设定值。PID输出当然是根据比例积分微分运算后给出的,进行的是一个自动的控制,所以没有固定值,如果你需要固定的输入对应固定的输入的话,直接用定标做就可以,没有必要用PID。TPO指令给一个输出,而一个输出只要功率够可以连多个继电器,但问题就是你说的同一个信号控制的多个继电器,怎么可能有些是高电平有些是低电平,他们的电平肯定是一致的。如果要不一致,就再用其他的plc输出点串到各自回路里分别控制,但关键是什么时候需要哪个继电器ON,什么时候需要哪个继电器OFF,这个逻辑一定要事先自己清楚并写到PLC程序里。

四、请问PID运算的输出是否可以正反转控制?如果可以用什么指令?

   一条PID指令只能是正转控制或者反转控制,不能正反转同时控制,像你这种情况用两条PID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