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滚动条如何不可见

楼主(2018-11-29):
MCGS.PNG问下大佬们该如何操作,隐藏起来?

网友A:
把报警条放在弹出窗口里, 然后控制弹出窗口,没报警就不弹出。

网友B:
采用条件控件

网友:
新手来的,以前没实际做过。条件控件搜索了帮助里面的目录没有啊,嵌入版。

引用 网友A:
把报警条放在弹出窗口里, 然后控制弹出窗口,没报警就不弹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新手来的,以前没实际做过。条件控件搜索了帮助里面的目录...

不需要用策略来控制, 直接写脚本函数来控制打开或关闭窗口,写在循环策略里就可以了,这样更简单。

IF ... THEN 的结构加上窗口打开关闭的函数。  如果...(没报警)...然后就 ...(关闭窗口).... ,否则打开窗口, 在那个窗口里放上你的那个报警条。  打开窗口的大小,位置参数设定好就行了,具体函数使用说明帮助文件里有详细介绍的,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早上来说是维护中..

我已经用报警策略做了,有报警产生就打开报警窗口。先这样,我再用脚本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来的,以前没实际做过。条件控件搜索了帮助里面的目录...

网友E:
之前是有回复的,然后写到一半论坛直接变成了只能看不能回复的模式,整没了。把这个贴也集成到另一个帖子算了,先结。

网友:
在用到IF THEN时,无法定义报警组啊,我这是多个报警,难道需要一行一行写,不合理啊,怎么定义的??

网友F(2019-01-03):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