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密码输错三次30S后才能输入

楼主(2018-11-29):
这个又该怎么做呢?不是同一问题不好发在一个贴上。

网友A:
用plc内部写比较方便

网友B:
确定密码错误后,加个延时脚本延时,30秒后才能点击登录按钮。看看脚本函数的用法,帮助文件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C:
用比较或者脚本函数都可以实现

网友D:
用脚本函数写比较简单,也可以用PLC寄存器方式写(寄存器数据不为零,且输错三次与密码比较不相等),30秒之后才能输入

网友:
QQ截图20181210102702.pngQQ截图20181210103359.pngQQ截图20181210102759.png看了半天面板函数,还是调不出来

网友:
我用的是没得输入框的,没得数据,这个怎么用PLC做....

网友E(2019-02-11):
给plc传送两个点 plc回传一个点  如果密码对了 给plc发送正确信号的点 如果密码错误就给plc发错误的点  plc回传的点并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脚本函数写比较简单,也可以用PLC寄存器方式写(寄存...

网友G(2019-05-21):
用PLC编程才是正解

网友H(2019-09-12):
引用 网友I:
看了半天面板函数,还是调不出来

语法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给plc传送两个点 plc回传一个点  如果密码对了 ...

是的,设定点和输入点做比较,相等返回

网友H:
是的,设定点和输入点做比较,相等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