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变和编码器的优缺点及使用场合

楼主(2018-11-29):
公司有两台设备,X Y Z B四个轴,X B轴电机带单圈绝对值编码器,Y Z轴电机是旋变反馈。

使用伺服驱动器调试软件调试时发现:Y轴(旋变)在没有使能时速度反馈一直有波动,最大能到正负十几转,电流反馈几乎0,零点零零几的波动,使能之后速度反馈波动更大,达到了正负五六十转,然后检查电机及传动机构确实没有运动,使用的电缆都是进口屏蔽电缆,屏蔽层也都接的很好,然后在速度环的速度反馈中增加了一个低通滤波器,速度反馈的波动就降到的一两转的样子;Z轴(旋变)也是同样情况,速度反馈波动比Y轴的小一些,但是X B轴(单圈绝对值)的速度反馈几乎没有波动,不到1转波动,电缆都同时同一品牌的;两台设备的情况几乎一样的。

求教版区的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讲解下旋变和编码器的优缺点及使用场合,是不是旋变的抗干扰能力差一些?万分感激~~

网友A:
旋变本身的信号是模拟量,编码器的信号是数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变本身的信号是模拟量,编码器的信号是数字量。

旋变的信号这么容易受干扰,一般采用什么措施来消除呢?一般什么场合选择旋变反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