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影响桁架机器人的定位精度?

楼主(2018-11-29):
哪些因素影响桁架机器人的定位精度?人的手脚动作都是通过大脑控制的,桁架机器人的动作是通过控制系统控制的,而桁架机器人的精度由不少条件共同影响。

一、哪些因素影响桁架机器人的定位精度?

1、驱动源

液压、气压的压力波动及电压、油温、气温的波动都会影响机械手的重复定位精度。因此,采用稳压及调节油温措施。如用蓄能器稳定油压,用加热器或冷却器控制油温,低速时,用温度、压力补偿流量控制阀控制。

2、控制系统

开关控制、电液比例控制和伺服控制的位置控制精度是个不相同的。这不仅是因为各种控制元件的精度和灵敏度不同,而且也与位置反馈装置的有无有关。

3、定位方式

哪些因素影响桁架机器人的定位精度?不同的定位方式影响因素不同。如机械挡块定位时,定位精度与挡块的刚度和碰接挡块时的速度等因素有关。

4、定位速度

定位速度对定位精度影响很大。这是因为定位速度不同时,耗散的运动部件的能量不同。通常,为减小定位误差应合理控制定位速度,如提高缓冲装置的缓冲性能和缓冲效率,控制驱动系统使运动部件适时减速。

5、精度

哪些因素影响桁架机器人的定位精度?机械手的制造精度和安装调速精度对定位精度有直接影响。

6、刚度

机械手本身的结构刚度和接触刚度低时,因易产生振动,定位精度一般较低。

7、运动件的重量

哪些因素影响桁架机器人的定位精度?运动件的重量包括机械手本身的重量和被抓物的重量。运动件重量的变化对定位精度影响较大。通常,运动件重量增加时,定位精度降低。因此,设计时不仅要减小运动部件本身的重量,而且要考虑工作时抓重变化的影响。

 二、小编总结

哪些因素影响桁架机器人的定位精度?在已经有很多企业都在选择用自动化机械手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它可以在生产中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及大大降低人工成本。在越来越多企业的需求下,机械手厂家在设计机械手的时候,能否使机械手能够准确地工作,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空间的定位问题,是若干线量和角量定位的组合。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桁架产品主要是悬臂太长的话焊枪抖动过于剧烈,导致激光定位不准,有个区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