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和ev2100通讯求助

楼主(2018-11-29):
频率能读的到 但是写启停和写频率进去就没反应,求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A:
我知道,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网友A:
请加我号码

网友B:
你先试一下通讯线接线有没有问题(用串口助手试试),其次就是在线监控一下,看看功能块有没有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