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单次运行时间和累计运行时间程序要怎么写?

楼主(2018-11-29):
大神门,有没有办法统计电机单次运行时间,运行次数,和电机累计运行时间呢?

网友A:
学校考试?作业? 这种东西不需要问大神 问一下稍微懂点的两分钟都能搞出来  学习还是稍微用点心

网友B:
给你说一说思路哈。

既然说的是电机,就按照三相异步电动机来处理。通常,让电机运行,需要PLC控制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所以,只需要个点位即可。例如Q0.0

当Q0.0每个上升沿,即可认为电机启动一次,即运行次数+1

单次Q0.0为1的时间,通过一个秒脉冲位让一个寄存区递增,则为当次运行时间

将Q0.0接通的时间通过一个秒脉冲位让断电保持寄存区递增,则就是累计运行时

网友C:
统计电机单次运行时间:采用电机运行信号RUN,上升沿时候启动时间累积,直到下降沿时候停止累积。

运行次数:采用电机运行信号上升沿触发计数器。

电机累计运行时间:可以将单次运行时间做一个累加。

网友D:
统计电机单次运行时间:采集电机运行开关量指令,上升沿时候启动时间累积,直到下降沿时候停止累积。

运行次数:采用电机运行信号上升沿触发计数器。

电机累计运行时间:可以将单次运行时间做一个累加

网友E(2024-12-28):
统计电机单次运行时间:采用电机运行信号RUN,上升沿时候启动时间累积,直到下降沿时候停止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