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8-11-29):
一个问题,现在三菱PLC用的最多的是原来的GX-Developer,还是现在用GX-Works2/3 的多呀。

刚接触,想看看应该学那个比较合适。

网友A:
Gxwork3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你使用IQ-F系列必须用,且没有其他替代软件。

GX Developer目前用的还是比GX Works用的多,只要看看GX Developer仍然在更新就知道了。

还没学?那么从GX Works2开始学就可以了。

HAVE FUN!

网友A:
Gx work3软件meiyoutaolundebiyao,因为你使用IQ-F系列必须用,且没有其他替代软件。

GX Developer目前用的还是比GX Works用的多,只要看看GX Developer仍然在更新就知道了。

还没学?那么从GX Works2开始学就可以了。

到处都是不动脑筋的关键词拦截。

HAVE FUN!

网友B:
回复内容:相关拦截策略已经通知第三方过滤进行相关调整,给您造成的不便,还望谅解,拦截的回复已经恢复了,感谢您的积极答疑。

引用 网友A:
Gx work3软件meiyoutaolundebiy...

网友C:
软件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像吃饭,你用木筷和勺子都可以吃饭,只是习惯熟悉而已,重要的是编程思路。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中文)

网友E:
GX Works2支持智能模块参数设置,而GX Developer不支持智能模块设置(需要另外安装相应软件),建议用前者

网友F:
俺看  楼主应该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