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版本和6.1版本sql语句

楼主(2018-11-29):
7.1版本没有脚本函数没有sql查询函数了

6.1版本有sql查询函数;;那7.1怎么执行sql语句增删改查啊,,

大神们!!!紧急求救啊!!!

网友A:
可以直接写语句的吧!你看看6.1版本调用SQL查询后的语句,直接在7.1版本中手动输入应该可以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写语句的吧!你看看6.1版本调用SQL查询后的语句,直接在7.1版本中手动输入应该可以用的吧!

不可以啊,报错,提示新建变量

网友B:
7.1版本的力控创建SQL有3种方法:

网友C:
看来功能没少,但方式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版本的力控创建SQL有3种方法:

-------------------------这是sql报表啊,,我说的是在其它任何位置执行的sql语句没有用了,比如,按钮,窗口程序等

网友:
在写语句时,可以找到对象(REPORT),在其对象里下拉很多属性语句,按照提示就可以写好,可以到官网里下载相关教学视频

楼主:
哎呀呀,怎么没人明白啊,是不是都没用过6.1版本的哦,是sql语句啊,和数据库通过绑定表(不是后台组件的绑定表)交换数据的sql执行语句!!!

网友D(2019-02-18):
引用 网友C:
看来功能没少,但方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