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连接系统上的串口和并口知识介绍讲解

楼主(2018-11-30):
     如今对电子产品有个简单了解的都知道,电子产品上的电路板、PCB板上都会有很多连接接口。就拿电脑主机主板上的接口来说,电脑主机主板上有VGA接口、DVI接口、HDMI接口、SATA接口、RJ45网络接口、多声道音频接口、USB鼠标键盘接口等。本文主要来讲解接口的另一种叫法,什么是串口,什么是并口,串口与并口的区别;

一、串口介绍

串行接口简称串口,也称串行通信接口或串行通讯接口(通常指COM接口),是采用串行通信方式的扩展接口。串行接口(SerialInterface)是指数据一位一位地顺序传送,其特点是通信线路简单,只要一对传输线就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可以直接利用电话线作为传输线),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特别适用于远距离通信,但传送速度较慢。

串口划分标准:

同步串行接口(英文:SynchronousSerialInterface,SSI)是一种常用的工业用通信接口。

     异步串行是指UART(UniversalAsynchronous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接收/发送。UART是一个并行输入成为串行输出的芯片,通常集成在主板上。UART包含TTL电平的串口和RS232电平的串口。TTL电平是3.3V的,而RS232是负逻辑电平,它定义+5~+12V为低电平,而-12~-5V为高电平,MDS2710、MDSSD4、EL805等是RS232接口,EL806有TTL接口。

     串行接口按电气标准及协议来分包括RS-232-C、RS-422、RS485等。RS-232-C、RS-422与RS-485标准只对接口的电气特性做出规定,不涉及接插件、电缆或协议。

二、并口介绍

     并口一般指并行接口。并行接口,指采用并行传输方式来传输数据的接口标准。从最简单的一个并行数据寄存器或专用接口集成电路芯片如8255、6820等,一直至较复杂的SCSI或IDE并行接口,种类有数十种。

一个并行接口的接口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1.以并行方式传输的数据通道的宽度,也称接口传输的位数;

2.用于协调并行数据传输的额外接口控制线或称交互信号的特性。数据的宽度可以从1~128位或者更宽,最常用的是8位,可通过接口一次传送8个数据位。在计算机领域最常用的并行接口是通常所说的LPT接口。

并口的主要特点:

     并行接口是指数据的各位同时进行传送,其特点是传输速度快,但当传输距离较远、位数又多时,就导致通信线路复杂且成本提高。

并口的分类在IEEE1284标准中定义了多种并行接口模式,常用的有以下三种:

1.SPP(StandardParallelPort) 标准并行接口;

2.EPP(EnhancedParallelPort) 增强并行接口;

3.ECP(ExtendedCapabiliTIesPort) 扩展功能并行接口。

     这几种模式因硬件和编程方式的不同,传输速度可以从50KBits/秒到2MB/秒不等。一般用以从主机传输数据到打印机、绘图仪或其它数字化仪器的接口,是一种叫Centronics的36脚弹簧式接口(通常主机上是25针D型接口,打印机上是36针Centronics接口)。

三、串口与并口的区别

     串口形容一下就是一条车道,而并口就是有8个车道同一时刻能传送8位(一个字节)数据。但是并不是说并口快,由于8位通道之间的互相干扰(串扰),传输时速度就受到了限制,传输容易出错。串口没有互相干扰。并口同时发送的数据量大,但要比串口慢。串口硬盘就是这样被人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