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温泉洗浴中心一机多屏解决方案

楼主(2018-11-30):
Haiwell(海为)PLC HMI温泉洗浴中心一机多屏解决方案

作者:海为技术支持部

洗浴中心是较流行的一种城市休闲方式,以提供沐浴为服务主体的场所。是集商务、洗浴、自助餐、客房、棋牌、娱乐、健身、SPA等休闲功能于一体,在硬件设施、装修档次和服务水平等方面也是今非昔比。以上各种休闲服务功能都离不开工业自动化的身影,举例洗浴房来说,这里就把海为触摸屏多机组网功能应用的淋漓尽致。

一、控制要求

一个洗浴中心有多个洗浴房,每个洗浴房都要配置两块触摸屏进行操作,一台安装在墙壁上,一台安装在浴池旁,方便操作,同时还要求手机、平板和电脑上也能操作监控屏上参数和画面,PLC负责现场逻辑控制。

海为PLC

图一 触摸屏墙壁嵌入图

二、硬件配置

1、C7触摸屏:7寸TFT屏,800x480分辨率,A8 CPU,4G Flash,512M RAM。支持:

1.1、串口/U 盘/SD 卡/ 以太网/ 海为云等方式程序下载;

1.2、智能管理,支持云端/ 手机端访问控制,操作性强;

1.3、独创A/B Key 安全机制、多语言自动翻译、工程概览界面;

1.4、集成Haiwell Cloud云服务、内置Haiwell 云引擎;

1.5、多屏组网。创新的网络组网方式,轻松快捷、方便实用。

洗浴中心,房间多,每个房间多个触摸屏,而且这些触摸屏都要能够实现控制,所以海为屏多屏组网功能,恰到好处又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2、Haiwell(海为)PLC T系列标准型PLC,可扩展7个模块,自带一个RS232,一个RS485口,2路200K高速脉冲输入,2路200K高速脉冲输出,程序永久保存,程序容量48K,指令丰富,完全满足现场逻辑控制需求。

海为PLC

图2 现场PLC HMI电气柜

三、方案介绍

1、传统的一机多屏方案有两种方法:

1.1 PLC主机+通讯扩展模块:例如海为主机自带两个通讯口,一个RS232一个RS485,扩展3个通讯扩展模块S01RS,这样串口总共可以带5个上位机。如果是以太网主机,以太网口可以接6个上位机设备,这样就可以实现多上位机,一般的应用场合,这么多接口完全足够使用。但是通讯模块占用模块数量,而且这上位机触摸屏程序都要分别下载,不能实现同步控制,不能实现远程手机APP,ipad以及PC网站访问。

1.2 单纯通过触摸屏之间串口通讯来实现多机组网。这样操作一般是要求硬件上:触摸屏必须带两个串口,比如COM1和COM2。一般的COM1接PLC设备,选择PLC设备驱动。COM2选择触摸屏内部协议,主机屏和从机屏COM2口之间通过485连接,这样就完成了硬件配置。软件方面,从机屏必须和主机屏程序完全一致,或者主机屏的程序包含所有从机屏的数据和画面。这样就可以通过串口的方式实现多上位机的功能。但是这个方案的缺点是非常明显的,实际测试从机屏不会超过3台,并且通讯速度慢,触摸屏操作卡顿不流畅,不能实现远程手机APP,ipad以及PC网站访问。

2、海为C系列触摸屏多机组网方案介绍(推荐):

从前面的C7硬件功能介绍可知,海为触摸屏标配以太网,该以太网口可以同时用于通讯和上网,上下载程序等。并且自带两个串口,都可以做RS232或者RS485通讯使用。海为多机组网的拓扑图如下所示:

海为PLC

图3 多机组网示意图

组网示意图中,主屏和从机屏IP都设置成同一网段。主屏下载现场控制程序,从机屏不用下载任何程序,只要上电,然后长按右上角5秒,进入后台,“工程设置”,如下图:

海为PLC

选择“连接网络工程”

海为PLC

在弹出的界面中,直接输入主机屏的IP地址,例如本例192.168.1.112.如下图:

海为PLC

同理,其他的从机屏也是同样的操作,这样就可以把主机屏的画面同步过来了。而且画面一致,操作流畅,实时性好,而且没有从机屏数量的限制,理论上可以实现无限从机屏数量。当然该现场控制,要求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屏上的画面,不需要同步控制,这个功能海为开发人员也给技术工程师想好了,只要在云组态软件(与HMI同一个软件),工程 - 工程属性 - 扩展 - 高级 - 画面同步配置:

1、画面同步:无论是主机屏还是从机屏操作,所有的画面切换都是实时同步的。

2、画面不同步:无论主机屏还是从机屏操作,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3、用户自定义:选择一个位变量,该位状态为OFF,表示画面同步,为ON表示不同步。个人喜欢自定义,在触摸屏上做一个位开关按钮,这样就可以实现自由切换,如下图所示:

海为PLC

四、方案总结

1、该方案从机屏数量没有限制,组网方便快速,实现一机多屏,非常方便实用地应用于流水线多工位、酒店管理、楼宇自动化等多屏应用的场合。

2、无论主机屏还是从机屏,现场操作响应快,与传统组网方式比,技术优势领先。

3、主机屏接入网络交换机,这样手机、平板和电脑上也能操作监控屏上参数和画面。

4、通过海为触摸屏还可以远程对HMI程序进行上下载,固件升级,历史数据记录导出等操作。

5、通过海为触摸屏还可以远程对PLC程序进行上下载,固件升级,监控和PLC信息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