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厂化水程序里面的自编功能块中的低字和高字不懂

楼主(2018-11-30):
这个是我厂化水程序自编功能块里面的高字、低字,KSJ1_1是低字,KSJ1_2是高字,请问这个高字低字怎么用的,还有这个高字低字在运行中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

网友A:
就是将32位的双字分解为两个16位的单字,就会有一个高字和一个低字,看你需要的数据在低字还是在高字,读取就行了

网友B:
新手学习中,看不懂

网友C(2019-01-18):
什么意思,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