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最大值最小值求助!!!

楼主(2018-11-30):
大咖你好,我用S7-1200 1214CPU,来处理200多个字的数据,实实计算200组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把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出来,同时还得知道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在字的位置,有可能会出现几组数据同时最大或者最小,请专家帮分析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没处理过,据说可以冒泡处理;麻烦点的话,就弄个子程序,一个一个比较了,分别取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大神们有简单点的方法吗

网友B:
xiwang neng xiazai  xiexie

楼主:
 谢谢,西门子1200   有MAX  MIN的指令,可以比较出来,但是不太好知道,最大值最小值对应的数据地址

引用 网友A:
没处理过,据说可以冒泡处理;麻烦点的话,就弄个子程序,...

楼主:
我是西门子新手,不知道哪位业内还有好建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