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U转换成5U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8-12-01):
现在要用到5UPLC,从3U转换成5UPLC程序,回原点指令现在只有一个了变成DSZR了 定位基本差不多 有4个轴的定位数据  假如我启用了软元件的定位数据  定位方式也设定好了 如何方便调用表格的数据,来控制伺服动作??

网友A:
好像3U没有那个功能,除非Q是可以的

网友B:
顶一下,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C:
也有同问,学习一下!

网友D:
没有什么好办法,自己一点一点的重新编写吧,照着3U的,

网友:
表格定位没有用过,我现在所用的都是FX5U,但定位方式都是用指令,没有使用过表格定位,有什么区别吗?指令定位一般应用没有问题啊

楼主:
对:   表格定位没有用过,我现在所用的都是FX5U,但定位方式...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用的也是指令  就是想了解一下表格的用法

网友E:
好东西,缺少积分色鹅鹅鹅饿饿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谢谢,辛苦了,好东西。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谢谢,楼主是好人

网友G(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H:
很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I:
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