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32位整数写入超过10位数显示有偏差?

楼主(2018-12-01):
当前我写入是2881003655显示却是2147483647这么个数字,但是程序里是没有错的,本身数据是从其他地方传到PLC的,但是我在触摸屏上就是写不进这个数值,然后也试了下,超过10位数的数值就会出现偏差,比如999999998以下没问题,999999999写入就变成1000000000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请求大神们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难道触摸屏不能写入太大数值?我想应该不会吧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昆仑通态的Bug,猫似目前还没有解决!!

网友B:
昆仑通态读写通道设置的是DB,也就是32位有符号整数,最大不能超过2147483647, 显然你的数据已经超出范围了,溢出了,当然就写不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昆仑通态的Bug,猫似目前还没有解决!!

那怎么办?太要命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态读写通道设置的是DB,也就是32位有符号整数,...

现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值是:1800614528.

其实超过8位数开始的数值就不对劲了。。。郁闷

网友B:
一定要用整数吗?为什么不用浮点数呢?

只要是数据没超过昆仑通态的定义的范围,就不会有误差的。如果对不上,应该是程序上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昆仑通态读写通道设置的...

如不超2147483647的数,建个数据对象,属性选开关型,用标签显示的话输出格式不要选浮点数。输出类型选数值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整数吗?为什么不用浮点数呢?只要是数据没超过昆...

浮点数也可以试试,程序就一个数值显示,不会有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OK,我马上试试这个,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D: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楼主:
只要不超过数值为2147483647,都可以显示无误,有时候一个电话给专业的人员就能得到解决,感谢广州昆仑新控

网友(2021-11-07):
引用 楼主:
只要不超过数值为2147483647,都可以显示无误,有时候一个电话给专业的人员就能得到解决,感谢广州昆仑新控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像说是新的屏解决了,搞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