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下三菱PLC中S和M的区别

楼主(2018-12-01):
看到别人的程序用S代替M  自己不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A:
S区自带状态记忆与状态清除(配合用于步进程序指令才行),M区一般都是常规应用,同时M区很多都没有记忆功能(需要配合电池或者超级电容以及设定参数才能做数据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