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作为为总线的应用前景

楼主(2018-12-01):
1. Ethernet作为现场总线的前景
   自动化系统和管理管理的进一步融合,WEB技术和无线等应用促使自动网络采用通用的Ethernet。
   主流自动化厂商对Ethernet工业应用的积极态度将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缓解总线之争的负作用。
   Ethernet本身的迅速发展,在性能人价格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Ethernet,TCP/IP本身未解决互操作性问题,但为之铺平了道路。
   在单元和模板以上,Ethernet已具有优势。在传感器级别,性价比还不具竞争力,有大小用之嫌。
在仪表等领域,Ethernet要满足本安型应用有一定难度,也很难满足对仪表供电等要求。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Ethernet有 显著增长。

2. 促进工业Ethernet应用中的影响
   采用Ethernet和TCP/IP等开放的技术,可以节约资金,减少专有网络的影响。

网友A:
Ethernet当网络传输数据太多,会存在网络堵塞,有丢包的可能。

问一下, 西门子和菲尼克斯主导的Profinet与Ethernet有哪些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hernet当网络传输数据太多,会存在网络堵塞,有...

Profinet只是在工业以太网上基础上运行的一种实时协议

网友B:
楼主看来对以太网还是一知半解罢了!!

工业总线早期是串行(422、485)和并行总线(例如GE的那种早期总线,就是8根数据线2根时钟线),其中422、485又分为全双工与半双工(一个是读写数据线分开,一个是同一对线分时做读写——就是读的时候不能写数据,写的时候不能读数据),以太网说白了也是全双工串行通讯的一种罢了,以太网因为通讯速度和通信介质而导致传输距离受限(通常是100米以内),其灵活性和稳定性远不如基于485的各种总线(高速传输数据丢包严重,此时以太网协议都是设定数据重发N次做到正常通信,这个也就是看起来以太网数据传输速率高但实际应用在工业控制现场感觉通信速率并不是特别理想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