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ID控制压力问题,有红包

楼主(2018-12-01):
请教大神,我现在用14ss2和06xa采集压力并通过PID输出0-10v控制比例阀,实现压力闭环控制,程序应该怎么写呢,哪位可以帮助,有红包。

网友A:
如果不会写还不如直接买一个PID仪表,直接通过485通讯读取仪表的给定压力,和反馈压力,也可以直接写仪表的给定压力。这样简单,不需要自己写PID程序。PID仪表和你的模拟量模块查不了多少钱。我也刚学PLC,不会写PID程序

网友B:
直接用PLC软件里面的向导功能区实现

网友C(2019-01-17):
楼主,有没有资料,分享一下,我也弄到PID这块搞不懂了

网友D(2021-02-24):
用PID指令试着自己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