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金属管转子流量计精度的因素

楼主(2018-12-01):
现在流量计种类繁多,从安全性上来说,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渐渐的开始取代玻璃管转子流量计。流量仪表是测量流量的,流量计的精度就成为了关键点。流量计除本身的设计、结构外,流体的流动特性、工作状态等都会对流量计的计量准确度产生影响。
浮子流量计的使用范围很广,可以测量液体及气体。对于气体介质,会受到密度、粘度、温度、压力等参数的影响,使得现场的使用工况差别很大。只能选择与其共性、通用性方面建立流量计量设备,运用理论研究或经验数据对金属转子流量计由于使用条件的差异造成的影响,通过试脸进行分析并给出换算式。影响浮子流量计准确度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锥管、浮子的加工准确度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是通过检定流量计浮子的高度,再通过磁耦合原理显示到面板上的刻度,因此锥形管锥度的均匀性要影响到准确度。当锥管的均匀性不良时,增加实标点数能提高准确度。
2.流量系数
金属转子流量计流量系数是从实验中测量得出来的的,因此具有当然实验误差。这里涉及到一个雷诺系数,当然这个系数是专业的技术才懂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标准器的准确度
计量标准器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度,在量传检定时影响流量计刻度的准确性。不同的地区省份,标准器具之间也会有误差,不同地域的流量计在一起使用,可能就会产生明显的误差。
4.物理条件
使用现场的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的测量也将对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产生影响,特别是气体流量测量场合、高粘度液体由于温度变化导致粘度变化影响测量准确度是显而易见的。浮子的重心过高、偏心等因素会导致工作时产生左右摇摆,浮子原地偏轴心的急速旋转都将影响测量准确度(这时流量时示往往是偏大,即浮子摇晃使流通面积变小)。
5.安装垂直度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如果安装不正,就会引入误差。金属管转子流量计一般是采用垂直安装,倾斜角度不能超过5°。当然,如果是液体,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可以采用水平安装,不过这些都要在选型采购的时候沟通好,不同的安装方式,流量计的生产方式和结构是不一样的。
6.人为误差
由熟练人员进行检定,可将误差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
7.气泡、附着物的影晌
在有气泡进入的部分,影响测量是明显的。在小流量的场合,尤其是在浮子和锥管上附着气泡时,影响浮力,也影响流通面积,这时应特别加以注意。

网友A:
分析的很全面,浮子流量计应用最好是精度要求比较低的场合,需要做计量的流量计还是考虑其他测量方式的流量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