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模拟量输出输入问题

楼主(2018-12-02):
200中的指令S_RTR和S_RTI  这两个子程序    RTR中的OSH=(热电偶的上限温度)OSL=(热电偶的下限温度)

这个ISH= ?     ISL=?     我看到一个程序 写着ISH=20,ISL=4   我想知道这个20和4是怎么来的?

S_RTI    中的ISL=0   ISH=180    OSH=27648    OSL=5330这个是控制调节阀的  这个我该怎么理解它  怎么可以让调节阀动作呢 ?输出我想要的角度       看说明没看懂,请教大神帮忙啊。。。

网友A:
4和20应该就是模拟量中的4-20ma信号吧。H一般是高,L一般是低。

因为通常情况下外围的仪表,调节阀等多数是4-20mA,然而西门子的是0-20mA,然后因为0-20mA对应的西门子寄存器里面的数值是0-27648,所以4-20mA对应的就是5330---27648了。其实就是一个线性对应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和20应该就是模拟量中的4-20ma信号吧。H一般是高,L一般是低。因为通常情况下外围的仪表,调节阀等多数是4-20mA,然而西门子的是0-20mA,然后因为0-20mA对应的西门子寄存器里面的数值是0-27648,所以4-20mA对应的就是5330---27648了。其实就是一个线性对应的关系。

谢谢老师,您这一提点,我明白好多…

网友B:
4和20是模拟量中的4-20ma信号

网友C:
4-20ma信号主要是针对2线制传感器(4mA作为变送器本体供电)和抗干扰,实际你可以直接把西门子模拟量模块读到数据减掉5330剩余值放入一个寄存器,你用那个里面数据就清楚了

网友D:
不错的啊有点长知识了……

网友E:
博图自带帮助

网友F(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