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台达DVP32EH3的PLC之间如何实现通讯

楼主(2018-12-02):
请问两个台达DVP32EH3的PLC之间如何实现通讯,是否需要加装通讯卡?能否提供样例参考,谢谢了

网友A:
台达PCL好像有自带的通讯指令 EASY LINK PLC之间通讯很方便

网友B:
一个当主机,一个当从机

网友C:
用ISPsoft软件,主机软件中打开NWCONFIG,点击网络1,在把所以PLC连接上去并配置站地址,再在网络上右击构建PLC link(选择主机,配置数据交换地址),这个需要在线配置。

网友D:
台达官网专门有台达PC LINK的资料下载,下载后对本宣科即可

网友E:
台达一般都带485通讯,直接就可以用的,另外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9/772379_1.shtml

台达DVP-PLC应用技术手册【101例】

这里有例子

网友F:
本身带有485接口,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G:
好东西,缺少积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缺少积分

一样没积分,说明书有这个通信例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达一般都带485通讯,直接就可以用的,另外http:...

网友I(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