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泰的屏怎么自由协议通信

楼主(2018-12-03):
请问有谁了解 用昆仑的屏怎么自己做通信协议,做自由口通信,我有一个表是非标协议,屏没有这个表的协议,所以只能自己做代码,昆仑上怎么操作,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试试昆仑通态的脚本驱动开发工具

网友B(2019-01-03):
引用 网友A:
试试昆仑通态的脚本驱动开发工具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C(2019-09-17):
做自由口通信,我有一个表是非标协议,屏没有这个表的协议,所以只能自己做代码,昆仑上怎么操作,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D(2019-11-01):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