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接地问题

楼主(2018-12-03):
大家好,请教一个接地的问题,在一个运动控制系统中,控制器外壳、驱动器外壳、开关电源的输入地线、电脑外壳可以连在一起而接地么?也就是说这些外壳和开关电源的输入地线可以统一连到插座的地线上么?我所处的位置楼层比较高,是否需要考虑插座地线瞬时电压过大而导致静电过多而损坏控制器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在一个运动控制系统中,控制器外壳、驱动器外壳、开关电源的输入地线、电脑外壳可以连在一起而接地么?

当然可以,而且理论上也应该这么做。理论上、理论上、理论上!

也就是说这些外壳和开关电源的输入地线可以统一连到插座的地线上么?

这却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这条“地线”的实际接地电阻是多少;另一个是您自己以及街坊邻居们往这条“地线”上接了什么东西,多少东西。

前者本身就没有简单的测量方法,后者更是无从猜测的事情。

是否需要考虑插座地线瞬时电压过大而导致静电过多而损坏控制器的问题?

如果您的邻居们(包括您自己)确实使用了很多国产的工业用电设备或者实验室大功率用电设备,那么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很有必要的。

一种不规范但是很常用的“浮地”做法,是将低电压敏感设备,比如传感器、控制器,的地与大功率大电流设备,比如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的地线分开。后者为了人员安全考虑,还是要接在“地线”上,毕竟有总比没有强。前者的地则单独接在系统直流电源的负极上,不接到“地线”。

楼主:
刘工,我知道在接地条件达不到的条件下可以接浮地,但是是接到某个单独的金属上的吧,接到直流电源的负极上,这是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A:
直流电源的负极,本身就是直流小信号的参考电位,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地”(GND)。这个相对的“地”不与绝对零位的“地”(EARTH 或 PE),所以叫“浮地” 。

把“浮地”接到某个单独的金属上?这个金属起什么作用?是埋在地下,当作另外一条地线用?还是当天线?形成“洞天福地”?

楼主:
刘工,我明白了,我之前错把那儿的"控制器的地"理解为外壳了。谢谢。

网友B:
接地问题,先保存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