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系列PC电路电子问题

楼主(2018-12-03):
哪位大神能够解释一下    PLC里晶体管,晶闸管,继电器输出,这三种适用于那些元器件?

网友A:
晶体管输出适用高速信号传输,电流最好不要超过100mA,比如光耦;晶闸管(可控硅)输出可以传输1KHz以下信号,比如做晶闸管的触发信号;继电器输出不可以传输变化较快的信号,应该秒级以上,信号频率高影响继电器寿命。但是,继电器可以控制较大电流,1A以内的应用没问题,与要求继电器的寿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输出适用高速信号传输,电流最好不要超过100mA...

有的书上写晶体管是直流信号,晶闸管是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晶体管输出适用高速信号传输,...

网友A:
晶闸管导通后,电流不过零不能关断,所以是交流信号。

网友A:
比如双硅控制交流接触器。不可以用在高频信号输出。PLC中所谓高速输出是指50KHz以上。

网友B:
好东西,缺少积分

网友C:
回复回复,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