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安川的反馈脉冲计数器通电一直有读数。

楼主(2018-12-03):
电机无运转的情况下位置控制查看U000D一直有数字波动。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速度控制,则自己慢速运转,但此时并未给指令。是离着开关电源太近的缘故吗?

网友A:
有可能的,干扰问题,这不楼主发现了,可以去试一试

网友B:
波动看是大的波动还是小的波动,如果只是个位数在波动,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C:
最后用将信号捕捉一下,看看自然就知道问题原因了

网友D:
好东西,缺少积分

网友E:
在个位数来回波动是正常的  特别是机构件是皮带传动的时候非常常见(因为伺服自己有自整定  会根据机构状况保持位置)

网友F(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G:
  1. 查看自己驱动器接线是否正确,尤其地线是否连接良好。

  2. 用软件监视一下自己的反馈脉冲是否存在规律。

  3. 如果速度控制时有低速旋转,采用模拟量电压控制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产生偏置造成的。

网友H(2019-08-22):
可能是PN000没有选择位置控制模式,正常驱动的零漂现象

网友I(2025-04-02):
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可能是零漂,只要驱动器供电打开,使能信号打开,电机就会自动缓慢转动,可以通过调整参数抑制零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