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机械设计坑了:大柜实占不到30%,小柜四面八方都安装器件

楼主(2018-12-03):
被机械设计师坑了:大柜子实占空间不到30%,小柜子四面八方都要安装器件!!

跟这种工程师协作我算是倒了大霉!!

小柜子布局有13套伺服,主PLC,固态继电器一大堆......

散热、干扰都不好处理

楼主:
因为机械手的关键伺服集中在小柜子那一节(柜子之间用总线连接),而且设备是拆卸运输的,

网友A:
还是怨你自己,提条件时欠考虑。

网友B:
柜子布局不应该是电气上出方案么,机械的不了解具体情况,我们公司是电气出方案

楼主:
怨我??

俺可是无辜的啊!!

这个机械啥都不说自己就把一切搞好,等机械全部成型然后我才过去承包电气的!!

网友C:
这个能改吗,现在很多机械设计没有实际。。

网友D:
机械设计时没和电气沟通空间什么的吧,设计欠缺

网友E:
这个都是电气工程师自己出图。

网友F:
另外加一个大的控制柜不就解决了吗?机械设计估计有时候要考虑现场位置,无法做很大

网友G:
布局应该是电气设计师的,可以重新布局啊。完全可以将主PLC搬离,线距20-30米内控制不会有问题的。机械设计不可能已将电器零件已经给你安装妥帖,应该是给你的是空箱啊?如果大柜本身就是强电柜完全可以将伺服器件移至大柜,小柜只做弱电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布局应该是电气设计师的,可以重新布局啊。完全可以将主P...

你没有做过较大设备就不要插嘴!

这个设备是拆卸运输的,而且伺服电机驱动器与电机之间拆卸重接说不定就会出现异常,而且线路越长就越会导致干扰

网友H:
我们是电气柜自己出图,把电气件根据电气规则和习惯布置好,然后告诉机械工程师需要给我预留多大空间放电气柜。

网友D:
回复内容:我们也是,主要还是要沟通吧

引用 网友H:
我们是电气柜自己出图,把电气件根据电气规则和习惯布置好...

网友I:
女工程师?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我们也是,主要还是要沟通吧对: 竹叶三—王者...

楼主:
我现在是承包电气部分,有的公司机械设计就是定型才叫你,神马柜子中继盒、拖链、线槽空间都已经安排了,导致特别紧或者部分特别松(特别松那个没事)

网友J:
总之一句话,缺乏沟通。如果时间足够的话,电气可以提前介入。如果时机械工程师自作主张,那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A:
小熊高傲,听不得别人非赞美的语言。夸他:这点小坑算啥,有本事轻松应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承包电气部分,有的公司机械设计就是定型才叫你,...

既然都给安排好了那就按图施工,安装不下设计方重新出图,十几年以前就做过,元器件设计AB提供,米其林轮胎整套电气柜器件安装以及基本调试,精调由他们设计方调试。来图中器件的布置尺寸都已妥帖。正反面威图电器柜连续四个柜以及控制箱总共9个柜箱连接,柜与柜、箱与箱连接,强弱电航空插头连接器。给的是空箱承包装不下也只有自己进行调整,因为不像以前都是硬线连接调整非常困难,而现在都是软线施工连接,为了把事做好牢骚甩手是不行的,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完全是能办到的,只不过得到甲方同意即可。

网友F:
机电不能分家,出了问题要大家一起解决,不能推卸责任。

网友K:
接触过成套机械设备,电气柜子布置得好的很少见到,线路布设得好的更是少得可怜。我比较胖,好多机械设备的柜子都布置得很低,都要跪在地上,心里万马奔腾。

国内好多成套机械设备制造企业自己都没有很强的电气实力,有的甚至都没有电气人员。等到电气外包给专业的电气自动化公司时,整机基本成型了,电气系统只能是这里附加哪里附加,电气外包商也不太会投入太大的精力来做,最后就是凑合着用。

还有就是普遍的“重机械轻电气”这种思想,好多自己有电气人员的成套机械制造企业,电气人员都不能占据主动,几乎是打下手,甚至都不能进入设计的核心阶段。这样的企业出来的成套设备可想而知。

我们有个客户的专用码垛机,电气外包给我们时机械主架构基本设计完成了,还算好,机械上一些细节设计我们就全程参与,但耗时太长了,到样机现场调试完成几乎花了10个月的样子,最后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大多数电气外包给我们时,整机其实都是成型了的,甚至都已经做好了,电气设计就很被动了,各种凑合,很难令自己满意。

上个月一台成套机械设备我们做电气配套,整机都做好在现场了,机械设备上急停按钮、位置信号全部采用常开触点,机械工程师还不允许我改,据说机械系统是上海交大的一个教授设计的,不能乱改!没办法,后来我还是背着他把急停按钮改成常闭触点了,但一些位置信号就没办法改了,哭笑不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接触过成套机械设备,电气柜子布置得好的很少见到,线路布...

哈哈!就是这么吊样,电气承包有很多情况是很尴尬的有些很霸道没商量的余地,所以在不参加整体电气设计时不需要你提意见,按图施工就是了,就是有错误等安装完毕出现问题再说,此时你才有发表意见的可能,如果不听就随他处理,该怎样就怎样,多发表意见苦的还是你自己!部分承包工作就是这么苦逼!

网友D(2019-01-22):
回复内容:李工大才

引用 网友A:
小熊高傲,听不得别人非赞美的语言。夸他:这点小坑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