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lil控制卡与elmo驱动器相连

楼主(2018-12-04):
galil卡的型号是DM2183,elmo的驱动器型号是G-TWI6/100,它们之间可以连接吗,可以连接的话应该怎么连,用模拟量来控制吗,目前控制卡设置的是位置模式,求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可以连接。

是不是用模拟量控制,看您的需要。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电流模式,是用模拟量控制。工作在位置模式,就要用脉冲控制。

如果用模拟量控制,就必须把g-twi上fdb中的portc接回控制器上的编码器反馈。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