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3300奇怪问题

楼主(2018-12-04):
各位老师大家好,现有一台阿尔法3300变频器55KW的送电就报Uv,主板测试没问题,电源驱动板各种电压正常,3845输出也正常,但就是小继电器不吸合一直报Uv,互换了电源驱动板确认问题就是改板子问题,但是所有都检查了均没测出问题,15V、24V都正常,望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看看以下有没有:

检查主回路欠电压故障。

然后用氮气吹一会。(是不是潮湿引起的)

下一步看看输入电源接线端子接触不良、检查整流桥是否已经击穿。
  再查充电接触器未吸合或触点接触不良,看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就是主回路淲波电容容量变小。使用示波仪再看看输入三相电压波动,有时出现电压过低的现象。
最后看看电压检测电路元件性能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