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8-12-04):
没看懂这个程序的意思 ,模拟量输出控制比例调节阀,我想知道这个比例调节阀执行动作,VW810 是开到位的反馈吗?做比较控制的话  是需要转换成VD  吗?求教各位经验丰富的老师。。谢谢了~~VD954给定的角度可以直接用触摸屏添加这个变量,实现给定角度添加吗?求教各位老师~~~~~微信图片_20181204113328.png

网友A:
VD954应该是反馈量,VW810是比较输出

网友B:
VD是实数,VW是整数。模拟量ALQ输出输入西门子只取整数。需要进行转化。你的实际输入可能需要带有小数,所以用的VD。

网友C:
VD954应该是输入,VW810是输出

网友D:
输入端是实数,输出端是整数,AO模块会将整数转换为对应的4-20mA或者0-10V,然后再输出给现场调节阀执行开度调节

网友E(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F(2019-02-18):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是实数,输出端是整数,AO模块会将整数转换为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