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编程请教大家

楼主(2018-12-04):
我想在宏里调用PLC的数据,如图我定义了一个变量,但是宏里调用不了,怎么回事、,请帮我看看

网友A:
不能引用标签吧,你可以引用触摸屏的内部地址啊。

INT A,B

FLOAT A,B

先定义一个变量 再把变量经过计算 放入内部储存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引用标签吧,你可以引用触摸屏的内部地址啊。INT ...

怎么放?比如内部是LW0,宏里怎么写?

还有PLC 一个地址VW0,宏里怎么写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                 定义变量A和B为双精整数
GetData(a,"Local HMI",LW,100,1) 读取LW100的数据等于A
if a==0 then             当A等于0
b=a+1
SetData(b,"Local HMI",LW,300,1) 将B存入LW300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int a,...

宏命令仿真执行了吗,怎么我试了不执行呀

我用周期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macro_comman...

这个就没法说清楚了 你的先学C+基础,不然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我会C

只是为什么我写好 编译也过了,但是实际仿真好像没执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内容的回复!-------------------------我会C只是为什么我写好 编译也过了,但是实际仿真好像没执行

现在执行了 原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下班电脑关了 早上开后再执行就可以了。那我明白了 用getdata 和 setdata进行变量与设备之间数据传输。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疑虑 如果我建了两个宏指令,第一个宏指令声明了变量a 然后getdata 读取plc的一个数据 同样 我在第二个宏指令也要用到这个plc数据 那我只能再声明一个变量 再用getdata读取吗?能不能声明一个全局的变量 那这个变量可以在所有的宏命令里调用?

方便留个qq 交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

你引用一个变量取PLC的数据,其他的都可以使用啊,你使用运算也不会改变你取的变量值啊,如果你定义的变量值有在运算中发生改变,那你就定义一个不会变的变量名,多做一个变量定义不影响你取值变量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