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怎么连接WIN10系统

楼主(2018-12-04):
接电脑端的是USB插口, 插上去识别不了驱动,点更新却显示最新驱动了。该怎么办?  在线等  急急急

网友A:
建议您可以电脑装个360驱动大师让其检测下驱动,如果驱动有出来,就换一个电脑USB接口再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