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选型方法(下)

楼主(2018-12-04):
(一)PLC 的类型

PLC 按结构分为整体型和模块型两类,按应用环境分为现场安装和控制室安装两类;按 CPU 字长分为 1 位、4 位、8 位、16 位、32 位、64 位等。从应用角度出发,通常可按控制功能或输入输出点数选型。

整体型PLC 的I/O 点数固定,因此用户选择的余地较小,用于小型控制系统; 模块型 PLC 提供多种 I/O 卡件或插卡,因此用户可较合理地选择和配置控制系统的 I/O 点数,功能扩展方便灵活,一般用于大中型控制系统。

(二)输入输出模块的选择

输入输出模块的选择应考虑与应用要求的统一。例如对输入模块,应考虑信号电平、信号传输距离、信号隔离、信号供电方式等应用要求。对输出模块,应考虑选用的输出模块类型,通常继电器输出模块具有价格低、使用电压范围广、寿命短、响应时间较长等特点;可控硅输出模块适用于开关频繁,电感性低功率因数负荷场合,但价格较贵,过载能力较差。输出模块还有直流输出、交流输出和模拟量输出等,与应用要求应一致。

可根据应用要求,合理选用智能型输入输出模块,以便提高控制水平和降低应用成本。考虑是否需要扩展机架或远程 I/O 机架等。

(三)电源的选择

PLC 的供电电源,除了引进设备时同时引进 PLC 应根据产品说明书要求设计和选用外,一般 PLC 的供电电源应设计选用 220VAC 电源,与国内电网电压一致。重要的应用场合,应采用不间断电源或稳压电源供电。

如果 PLC 本身带有可使用电源时,应核对提供的电流是否满足应用要求,否则应设计外接供电电源。为防止外部高压电源因误操作而引入 PLC,对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隔离是必要的,有时也可采用简单的二极管或熔丝管隔离。

(四)存储器的选择

由于计算机集成芯片技术的发展,存储器的价格已下降,因此,为保证应用项目的正常投运,一般要求 PLC 的存储器容量,按 256 个 I/O 点至少选 8K 存储器选择。需要复杂控制功能时,应选择容量更大,档次更高的存储器。

(五)冗余功能的选择1.控制单元的冗余

(1) 重要的过程单元:CPU(包括存储器)及电源均应 1B1 冗余。

(2) 在需要时也可选用 PLC 硬件与热备软件构成的热备冗余系统、2 重化或

3 重化冗余容错系统等。

2. I/O 接口单元的冗余

(1) 控制回路的多点 I/O 卡应冗余配置。

(2) 重要检测点的多点 I/O 卡可冗余配置。3)根据需要对重要的 I/O 信号,可选用 2 重化或 3 重化的 I/O 接口单元。

(六)经济性的考虑

选择 PLC 时,应考虑性能价格比。考虑经济性时,应同时考虑应用的可扩展性、可操作性、投入产出比等因素,进行比较和兼顾,最终选出较满意的产品。

输入输出点数对价格有直接影响。每增加一块输入输出卡件就需增加一定的费用。当点数增加到某一数值后,相应的存储器容量、机架、母板等也要相应增加,因此,点数的增加对 CPU 选用、存储器容量、控制功能范围等选择都有影响。在估算和选用时应充分考虑,使整个控制系统有较合理的性能价格比。

然后再根据西门子 PLC 的技术规格选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