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各轴原点问题

楼主(2018-12-04):
机器人各轴伺服电机编码器电池耗尽原点丢失,机器人本体上原点标志模糊不清,如何找回原点位置?

网友A:
不好意思的说:这个以前的原点你肯定找不到了,顶多是尽量接近以前的原点罢了!你的工程文件路径需要重新校准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的说:这个以前的原点你肯定找不到了,顶多是尽量...

那个TCP一直校不准,不知是不是跟原点有关,伺服电机原点找不到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B:
用四线仪测试

网友B:
但要知道这设备的连杆长度和减速比

网友C:
如果是编码器内的值丢失的话,是找不回来的,只能重新标定一个原点

一般来说是不会因为电池耗尽而丢失数据的,长时间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四线仪测试

啥是四线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编码器内的值丢失的话,是找不回来的,只能重新标定...

二手设备,长时间未使用,后更换过电池

网友D:
哇!有点蒙蔽了

网友E:
看看是哪个品牌的,有校准工具能找回跟原来比较接近的原点

网友F(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G(2019-03-15):
如果是使用电子精准校准的机器人,比如库卡就可以再次通过电子设备找回,如果是纯靠人工肉眼观察的,这个就只能重新校准过后,重新示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