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og可以转,给脉冲不转,驱动器还冒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2-04):
驱动器有脉冲输入。可是电机就是不转。伺服on了。正反转超程设置成无效了。

再就是我这个是增量编码的,为什么绝对值编码器那个sen线没连接。un005里一直显示接通。。

淘宝买的这套毛病真多。。

网友A:
参数设置不对,你jog是点动模式

你输入脉冲式位置还是速度,你选择了吗

网友B:
仔细读读说明书,还是感觉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正负极限信号没设置好

网友D:
安川有的伺服驱动器脉冲+方向信号是5V,你可能直接接24V此时内部限流电阻发热烧了,自然转个毛

网友E:
参数设置问题,我今天都遇到了,少设置了,详情私服驱动器设置说明书有,好像是5还是6没设置,

网友F:
看看啥资料,楼主辛苦啦!!!!

网友G:
速度,位置值不能为0

网友H:
先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I(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J:
  1. 查看接线是否正确,根据自己的输入电压串相应阻值的电阻。

  2. 查看自己的都是设置那些参数,设置参数是佛为位置控制方式。

  3. sen信号是否接线正确。

  4. 用软件监视自己的伺服驱动器脉冲是否有规律,查看设备周围是否存在干扰源。

网友K(2019-07-17):
1,控制端子的I/O端子故障,建议检修。

2,驱动器参数设置不当,公众号有例子可以参考一下。

脉冲加方向控制,

Pn000=0010           位置控制

Pn20E=16777216   24位编码器

Pn210=10000        轴端每转脉冲个数

Pn50A=8170          限位+内部使能

Pn50B=6548          限位

网友L(2019-08-22):
估计是脉冲口没串电阻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