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8-12-04):
请教个问题!

想问下当M3置ON后为什么我的Y172没有输出呢?

第二张图M5置ON后Y172有输出。

M3在程序的中间段,M5在程序的后面。

新手上路想请教一下。程序在附件里面,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A:
我都纳闷你怎么能编译成功,用的编程软件不是WPLSoft 2.42

而是这个ISPSoft 3.05

你的程序里明显Y172调用了两次。双线圈是不允许的。

楼主:
编程软件是2.46的。最后一句回答的意思是Y172这样使用,条件满足也不会导通吗?导通状态是以后最后的为准吗?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引用 网友A:
我都纳闷你怎么能编译成功,用的编程软件不是WPLSof...

网友B:
你可以先置位一个标志位,然后在通过标志位来输出线圈

网友C:
通过中间变量过渡,双线圈不允许,否则逻辑混乱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C:
通过中间变量过渡,双线圈不允许,否则逻辑混乱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置位一个标志位,然后在通过标志位来输出线圈

网友D:
如果双线圈允许的话,以一个扫描周期内最后出现的状态输出。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初学者?

初学者最好每个位置输出一个中间变量,最后把控制同一对象中间变量并联做输出

网友F:
这个不是双线圈了吗?

网友G:
双线圈输出竟然没有报错吗?

网友H:
不能双线圈输出,这是常识,如果你要在多个地方(两个及以上控制同一个点输出),可以使用辅助继电器代替,最后采用并联的方式控制同一个点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通过中间变量过渡,双线圈不允许,否则逻辑混乱

网友J:
双线圈不是不能够使用,而是一旦使用时需要谨用,主要是需要充分理解plc扫描的工作机制。

另外,在使用上要有一个谨慎使用双线圈的态度,不像其它指令那样信手而用,挥之而去。

网友I(2019-01-13):
感谢大家对每日求助的大力支持,也请求助者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及时结贴,以便及时把奖励发放给答疑者;

如果是求助者自己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到中意答案后,可以跟帖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K(2019-02-24):
  这种程序不能用双线圈   一直是置位复位就行

网友K(2020-03-22):
要么全用置位复位 ,要么全用线圈,否则容易出现双线圈